请问双十一优惠的450L是甚么配置?

楼主(2016-11-01):
找不到這型號的配置,

是配甚麼舵機的?

DS430  或是 DS450?

配 GPRO 或是 MB ?

完全沒資料的

网友A:
无所谓,反正我不买,飞机一大堆了,没地方。

网友B:
450L的型号是RH45E21B

電裝配備
●Microbeast PLUS無平衡翼系統組 x 1組
●RCE-BL45X 45安培無刷定速調速器 x 1組
●460MX無刷馬達(1800KV) x 1
●DS450 數位伺服器 x 3
●DS455 數位伺服器 x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所谓,反正我不买,飞机一大堆了,没地方。

我都想出售一些直升機,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0L的型号是RH45E21B

電裝配備

网友:
双11的 450跟500还是很划算的 比去年的还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450L的型号是RH45E21B

電裝配備

配置不错啊!舵机和470L一样的!

网友:
RH45E21BT:含450L空机,大小桨,460MX1800KV电机*1,DS450舵机*3,DS455舵机*1,45A电调*1,MB陀螺*1

网友C:
不如上470LP,450L出的人多,以后可以便宜收个二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如上470LP,450L出的人多,以后可以便宜收个二手的

二手不如新機呀,那些軸承,20個起落就要換新的了,

還有那些舵機,空心杯馬達要換,裡面的電位器也要換!

网友D:
你也考虑入450l?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也考虑入450l?

已有兩台 450 了,

今年優惠不大,還是留點錢買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