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apm高速飞行后切返航掉高

楼主(2016-11-01):
我的穿越机在高速穿越后切返航,飞机好像自由落体一样,如果高速飞行后在空中手动悬停一会儿再切返航就正常了。
论坛里好多大神有用过apm或者pix航拍的吧,你们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如何解决,都来分享一下吧。

网友A:
气压计不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压计不准吧??

是气压计的问题吗?换一个apm能解决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看OSD界面的海拔高度准不?再看看你设置的反航高度是多少?再综合看是不是气压计不准!我的apm返航 ...

你有暴力飞吗?我的飞机温柔飞,都没问题的

网友B:
试试不管他 看是否会一直掉到地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不管他 看是否会一直掉到地面

会自由落体,拍在地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有暴力飞吗?我的飞机温柔飞,都没问题的

我的爆不起来呀!APM功能强大,也很难折腾的!你这样说好像气压计也没坏似的,更折腾一下参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爆不起来呀!APM功能强大,也很难折腾的!你这样说好像气压计也没坏似的,更折腾一下参数吧!

我安装在穿越机上,所以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