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盘调平时,油门是否要打到50%?

楼主(2016-11-01):
如题,十字盘调平时,油门是否要打到50%以保持螺距为0?

网友A:
油门上中下都要平 油门中点零螺距

网友:
直接用軟件,在調機介面調平

网友:
还要记得看设置的曲线哦,我朋友有次维修后调机,忘了自己练习熄火降落调整过熄火螺距.中点螺距不在零位,怎么调都不对

网友B:
应该说螺距曲线设置-100到+100斜线,在0螺距时,十字盘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上中下都要平 油门中点零螺距

油门杆在最小位置怎么平 ?  油门遥杆在最小位置时,螺距不是负的最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说螺距曲线设置-100到+100斜线,在0螺距时,十字盘水平。

网友:
3D模式才是中点0螺距,普通模式应该是油门最低0螺距

网友C:
對予新手來說,普通模式也要有一點負螺距好吧!

网友D:
普通模式,最低-2到-3螺距,不然需要风可能降不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對予新手來說,普通模式也要有一點負螺距好吧!

+1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普通模式,最低-2到-3螺距,不然需要风可能降不下来!

絕對同意

网友E:
楼主用的什么陀螺仪?有副翼还是无副翼的飞机?不同的陀螺仪有不同的设置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的什么陀螺仪?有副翼还是无副翼的飞机?不同的陀螺仪有不同的设置方法。

无副翼,没用外部陀螺仪,用的pixhawk,

网友:
油门直接定速,十字盘中间让舵机毕成90度,找把三角尺卡一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副翼,没用外部陀螺仪,用的pixhawk,

这个陀螺没用过。一般直升机专用的陀螺,都会有中立点调整模式,进入这个模式,所有舵机都会回到中立点,此时与螺距摇杆的位置无关,不论摇杆处在何位置,陀螺仪始终输出中立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保证在0螺距时 十字盘水平,对吧?螺距在-100和+100时并不能啊

不管用什么陀螺,调十字盘的运动原理都一样,目的要保证摇杆在中间位时大桨零螺距,这样摇杆往上运动大桨会有正螺距,往下运动大桨有负螺距。之后通在过调螺距曲线来获得不同的飞行模式螺距。

楼主:
移动油门遥杆 舵机干涉改怎么调,各位大神有何高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移动油门遥杆 舵机干涉改怎么调,各位大神有何高见?

是不是舵机太差

网友F:
手指一抖,经验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