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司机帮我看看我这个20cc发动机怎么啦

楼主(2016-11-01):
?x=1&sharefrom=iphone发动机原来装野马p51上,最近把发动机移至这个3d飞机上,由于重新调了油针,现在出现了这么一个现象,当高低速调好之后,快速闪油,当油门摇杆回到最低值时候,发动机会自动在加油一样,转速慢慢升高,求老司机指点这个是什么情况,下面有个视频,舵机确定没坏
?x=1&sharefrom=iphone

网友:
低速油针再放点,试下

网友A:
你试下,在怠速下,把低速油针收紧,怠速会升高.把低速油针放点,怠速会降低.就知过中原理了

网友:
高速油针富油了

网友B:
油门推高速后保持15秒,然后拉回低速,这时,如果像你所说,怠速会慢慢升高,那么,一定是发生贫油了(这就好像油箱快没油的时候,发动机转速升高一样)。这时,你需要调高油针。如果发生高速保持15秒后拉低油门,发动机转速依然很高,那么,就是富油,需要调低油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推高速后保持15秒,然后拉回低速,这时,如果像你所说,怠速会慢慢升高,那么,一定是发生贫油了(这就 ...

感谢  我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下,在怠速下,把低速油针收紧,怠速会升高.把低速油针放点,怠速会降低.就知过中原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油门推高速后保持15秒,然后拉回低速,这时,如果像你所说,怠速会慢慢升高,那么,一定是发生贫油了(这就 ...

是调低速油针吗?

网友:
高速针和低速针配合使用,我一般先调整高速针,再微调低速。这个不绝对,需要看实际情况。

网友:
请问找到解决的方案了吗。好像我的20cc也跟你有类似的情况出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油门推高速后保持15秒,然后拉回低速,这时,如果像你所说,怠速会慢慢升高,那么,一定是发生贫油了(这就 ...

不错!下午调DLE20CCRA时得以验证。

网友D:
求美国小姐涂装P51飞行视频,我的首飞起落架P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美国小姐涂装P51飞行视频,我的首飞起落架P了。

倒飞如流家的美国小姐机翼的起落架部分结构有问题,相当不结实,稍有不慎就劈叉,自己加固为好

网友(2016-12-02):
请问你的问题得到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美国小姐涂装P51飞行视频,我的首飞起落架P了。

看我帖子,里面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下午调DLE20CCRA时得以验证。

恭喜

网友:
谢谢北 京模友详细解答,在下也受用了,我调甲醇四冲机也有此现象,调大主油针就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