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哥,求推荐一个好的眼镜。

楼主(2016-11-01):
在skyzone02s和肥鲨hd2之间好纠结啊。sky便宜不说还集成了接受模块分辨率也不低,肥鲨hd据说是穿越里最好的眼镜没有之一,可是具体好在哪里?难道屏幕更大更爽?有哪位老哥愿意给小弟分享下使用体验,或者推荐下?

网友A:
同价位的,准确点来说是hd2 v3,成色比sky好之外,其他都被sky秒。保值率hd2好的,以后升级眼罩能有个好价格。我选择了sky02s,功能强行多,性价比好,成像虽说无肥鲨好,但绝对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价位的,准确点来说是hd2 v3,成色比sky好之外,其他都被sky秒。保值率hd2好的,以后升级眼罩能有个好价 ...

谢谢推荐。

网友:
好的,通常就是贵的。HD3没商量

网友:
肥鲨,真的就是只买个成像眼镜,其它的要额外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hd3

据说很hd2唯一的区别就是边缘虚化改善了,可是却牺牲了8度的视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价位的,准确点来说是hd2 v3,成色比sky好之外,其他都被sky秒。保值率hd2好的,以后升级眼罩能有个好价 ...

Sky02s视场够大吗?跟肥鲨比起来如何?其实我也偏向于sky。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同价位的,准确点来说是hd2 v3,成色比sky好之外,其他都被sky秒。保值率hd2好的,以后升级眼罩能有个好价 ...

没有hd2 v3,只有HD2和Dominator V3。Dominator V3和skyzone 02s是同一价位的。
有人出Dominator HD,只要1800以下带接收机就是好价。
如果能见到Attitude V2,1500以下可以秒。
接收选黑羊。

网友:
引用 楼主:
Sky02s视场够大吗?跟肥鲨比起来如何?其实我也偏向于sky。

除了Dominator HD2,HD SE 是50度视角以外别的所有型号都没有更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Sky02s视场够大吗?跟肥鲨比起来如何?其实我也偏向于sky。

视场基本一样,就是成像色差不同

网友:
我出全新Skyzone02sv+,有意V信私聊我,609251905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hd2 v3,只有HD2和Dominator V3。Dominator V3和skyzone 02s是同一价位的。
有人出Dominator HD,只 ...

令人感动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