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了好久的航线,想练习下倒飞,请大神赐教

楼主(2016-11-01):
本人入魔也有快2年了 主要飞D02S和450,目前四面悬停和航线已经十分熟练了,基本没怎么炸过机。
最近突然想练习下倒飞,但是不知道如何下手,模拟器当然是要练,倒飞方向的反应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了,只是模拟器和真机完全不是一回事,练习下方面的条件反射还是可以,但是真机操作不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1、飞机的动力不足,由于长时间航线飞行,对于飞机的性能要求不高。
2、飞机的3D飞行参数没有办法测试,自己一直单飞,没人能够帮助测试下3D的参数设置的是否合理,是否适配飞机的动力。
3、手法不对,翻过来以后掉高度,尾巴乱跑,容易慌张造成错舵炸鸡。

真心求教:目前主要在室内飞D02S ,如何用这个机机练习倒飞,跳过翻转,直接倒飞,以前自己做了一个倒飞练习架,感觉完全不好用,有没有好的推荐,或更好的练习倒飞的方法。

望各位大神赐教

PS:非常感谢大家的不惜赐教,本人确实很想越过这个坎,心理因素和飞机因素都有,祝各位爽飞,好好享受航模给生活带来的乐趣。

网友A:
你是要倒飞航线  倒飞刷锅  倒飞钟摆  还是要倒飞悬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倒飞航线  倒飞刷锅  倒飞钟摆  还是要倒飞悬停呢

想用真机倒飞悬停,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B:
其实非常简单在模拟器练熟了,用450自己倒飞,最多炸一两次肯定OK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用真机倒飞悬停,有没有好的方法

简单啦   油门曲线设置下  螺距曲线设置下  第一次倒飞悬停的时候可以飞高点再翻  不过你要先在模拟器上适应下负螺距的手感  不然翻过来悬停的时候  负螺距控制不好 飞机会上下跳  一般翻过来悬停 不用修正尾巴  只要修正副翼 升降

网友:
飞高点再翻

网友C:
D02S正倒飞都是6轴模式,悬停应该比较容易。但是听说半径比较大,室内应该翻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啦   油门曲线设置下  螺距曲线设置下  第一次倒飞悬停的时候可以飞高点再翻  不过你要先在模拟器上 ...

非常感谢您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D02S正倒飞都是6轴模式,悬停应该比较容易。但是听说半径比较大,室内应该翻不了吧

嗯,就是室内翻不了,才想有没有办法直接练习倒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非常简单在模拟器练熟了,用450自己倒飞,最多炸一两次肯定OK

主要怕控制不好有危险,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D:
3 D 就是炸機的開始

又花錢,又修機的煩惱

网友:
模拟器练好,真机螺距在熄火后检测正负螺距有10度以上就可以了。
我以前用450倒飞第一次就可以贴地了

网友E:
我当初也是玩了小机很久都未能成功倒飞,一直求助无门,而且发现模拟器跟真机完全是另一回事.

1.不是每个小机都合适学习倒飞或者有些小机是不合适在室内小空间学习倒飞,我是用K110学习倒飞,或者建议mcpx,nano cpx.
2.小机也要先把排震搞好,调好机身中立点,这是很重要.
3.用左手去拿着小机反转,右手开动3D模式,先调动油门,升降和副翼,直到感觉小机可以在空中悬停时,这时可以放下左手的小机学习真机悬停.
4.尝试倒飞时(真的倒飞)(不过先习惯上面第4部才真的倒飞),如果倒飞时小机动力不足,调高油门或负螺距,但负螺距太大时不锁尾,小机会马上乱跑.
5.翻的时候要温柔一点,练习倒飞是要比以前更多注意小机机是否正常或巳调好,你现在未习惯翻过来,
所以更加要先排除机身的问题,然后可以放考虑是否自己技术那里出现问题.

祝马到功成,倒飞冲天!

网友F:
找个耐炸的机器比如MCPX  找块草地(炸了也没多大损伤,02S豆腐机 不适合练翻)~飞高点翻 前提你最起码能倒飞悬停一面的意识

网友G:
这个动力弱,不灵敏,调到最好也需很好的技术,主要是需要适合的油门,就是说这个能翻,其他也没问题了。
非要练翻的话,高点,油门最大,推荐10t,11t启动困难。
接受上调这些到自己能控制:陀螺尽量小,活动量尽量大。最后草地和尾齿多备,好运。

网友:
想要原地翻的话,负螺距必须大于正螺距。原因很简单,翻的时候有一段失去了动力有一个下坠的动作,负螺距的力必须先抵消这个加速度。也许我手法还不到位,目前的理解是这样,高手们怎么看

网友C:
好象高手们通过打方向舵借力实现原地翻,反正我是做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象高手们通过打方向舵借力实现原地翻,反正我是做不到

我这辈子都不想了,只想有点点突破,3D实在不适合我,反应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动力弱,不灵敏,调到最好也需很好的技术,主要是需要适合的油门,就是说这个能翻,其他也没问题了。
...

谢谢指导,请教下老大陀螺尽量小是什么意思,这个不是很明白,我也高空翻过,觉得不是很好翻加上高空对飞机的运动轨迹的把握不是很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倒飞航线  倒飞刷锅  倒飞钟摆  还是要倒飞悬停呢

倒飞悬停和航线就足矣,不想把这个爱好毁在我的能力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非常简单在模拟器练熟了,用450自己倒飞,最多炸一两次肯定OK

450感觉好恐怖,附近没有适合的飞场,万一控制不住打到什么,感觉好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D:
3 D 就是炸機的開始

又花錢,又修機的煩惱

谢谢帮顶,只想倒飞悬停和航线,难得动作我觉得我的反映玩不来 也就不追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当初也是玩了小机很久都未能成功倒飞,一直求助无门,而且发现模拟器跟真机完全是另一回事.

1.不是每个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和经验分享,我觉得很有道理,120翻感觉心理压力还是有点大,随便一炸就要花时间修,玩过SCP,动力虽然不是很好,但是翻起来确实毫无压力,有草的地方基本不会坏。看来我要想持续练习倒飞还是要入一个100级的小机才行,小鸡我也就玩过华的几款,伟力最近挺火的,不知道您说的k110这个适合练习倒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个耐炸的机器比如MCPX  找块草地(炸了也没多大损伤,02S豆腐机 不适合练翻)~飞高点翻 前提你最起码能倒 ...

您说的非常在理,源头确实还是在于120不太适合练习倒飞

网友H:
真心不知道入魔两年怎么还没倒飞。。。我伟力xk110十个起落就翻了,刚开始只敢翻,一悬停就乱打舵,练了几次模拟器,真机勉强能悬停,晃得比较大,再后来慢慢就能停稳了,后来换120,动力大些,操控也好些,再来x3,倒飞悬停真是稳得一逼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和经验分享,我觉得很有道理,120翻感觉心理压力还是有点大,随便一炸就要花时间修,玩 ...

学习翻一定会容易把小机炸坏,当初学习翻K110时,比飞航道更容易摔坏十陪有多,因为我在小空间练习,K110巳是比较同级小机耐炸,所以我买了好几部K110,一个摔坏可以等有时间才修理,
现在我只玩K110和K120,其他都打入冷宫了.

我有很多小机,但只有K110倒飞最方便,我用它首次成功翻起来.其次是K120,MCPX 和nano cpx.

Mcpx也是很好翻,完全不痴手和容易翻,不过我的Mcpx是二手,太老了,巳不锁尾,零件也太贵.而且Mcpx巳停产,再好也无用.
我大多数在室内小空间玩,所以玩K120比较小,一定要在大空间和草地玩,比K110更稳定,但是动力太强,而且要先做一些修改才可以玩.
nano cpx 也是稳定,完全不痴手和容易翻,不过改了无刷也是动力太弱,有可能是碰撞太多,巳内伤了,零件也太贵.

建议用K110学习室内翻,其他小机不是太弱便是太强,不过最好在5MX5M以上的空间(胶地板)玩K110,
K110在3D模式正飞时是比较乱飘,不要担心,因为翻过来后是很稳定,另外K110原装尾翼太差了,要买加强版,尾电机也要用加强版.

当你习惯了K110倒飞后,便可以玩K120.如果楼主方便找到大空间玩K120,建议不要买太多K110配件,因为K120才是最终发挥3D能力的小机.

网友:
用3d螺距曲线飞航线,油门定速,这样动力就不会不足,倒飞时手感也会一致。

网友I:
我是这么练的:
1.  用的MINI CP有刷版,把机机倒过来对头方向抓着,开3D,然后调油门、副翼、升降位置到机体水平能倒飞悬停的样子,再放手练
2.  当1的这种悬停飞稳了,就试正翻(这样会回到正飞对尾的状态)

上面练好后基本上随便翻都能稳住(当然也有一开始就练翻的,更快上手,就在有炸机的压力)

最后,还是要多练模拟器,只有突破心理障碍,随便每个方向翻都很快就练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是这么练的:
1.  用的MINI CP有刷版,把机机倒过来对头方向抓着,开3D,然后调油门、副翼、升降位置到机 ...

这个方法不错,不过一定要是有刷,无刷太危险了,华现在不知道还搞不搞小直机,一直在关注K110,不知道是否适合练习倒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翻一定会容易把小机炸坏,当初学习翻K110时,比飞航道更容易摔坏十陪有多,因为我在小空间练习,K110巳是 ...

我也在关注K110这个机了,考虑入一个找个草地练习,位置还不用太大,您练习的时候主要是因为错舵摔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真心不知道入魔两年怎么还没倒飞。。。我伟力xk110十个起落就翻了,刚开始只敢翻,一悬停就乱打舵,练了几 ...

并不是2年了还不会倒飞,是这两年一直在飞航线,开始玩直机就是觉得航线姿态好看,最近有想法练习下倒飞,听听大家经验,少走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翻一定会容易把小机炸坏,当初学习翻K110时,比飞航道更容易摔坏十陪有多,因为我在小空间练习,K110巳是 ...

开始没在帖子里看全您的回复,您的经验非常有用,我会尽快尝试的,非常感谢您细致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在关注K110这个机了,考虑入一个找个草地练习,位置还不用太大,您练习的时候主要是因为错舵摔机吗? ...

最初学习倒飞时,经常以为打错舵而摔机,其实另一些原因是K110机身未调好,负螺距也太大不锁尾,所以小机一翻便跑到老远去.
所以倒飞是须要调机身,调好摇控,加上合当的手法.

K110的3D模式比较飘,楼主每次开始时多做些简检查,另外附上我的K110原控设定作为参考,希望可以楼主节省一点时间.

D/R= 100 100 100
Exp= -30 -30 15
TCurve 3D = 100 95 90 95 100
PCurve 3D = 20 35 50 65 80
Gyro 3D = 40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始没在帖子里看全您的回复,您的经验非常有用,我会尽快尝试的,非常感谢您细致的回复

不必客气,期待楼主小机翻来覆去!

网友:
模擬器能飛好,真機就會了,問題是你在模擬器中沒有掌握到,嘗試貼地對頭懸停,打杆找感覺,飛高了沒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怕控制不好有危险,谢谢您的建议

正好也受教了。

网友(2016-12-09):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请教下老大陀螺尽量小是什么意思,这个不是很明白,我也高空翻过,觉得不是很好翻加上高空对飞 ...

就是觉得陀螺灵敏度大了,会反应慢。灵敏度小了不稳。
不是控,是接收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