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把差速混控折腾出来了,不知效果如何,发出来求指正

楼主(2016-11-01):
打算做一个双发机,副翼升降都是常规的,方向用差速加垂尾联动,就是按照FT 迷你巡航者那样。可是飞机端接线知道,遥控器不知道怎么设置,模友“巴巴罗萨”赞助了个FT的视频教程,里面用的是别的遥控器,我这是天9,还是稀里糊涂。

抱着遥控器花了一个晚上,居然给我折腾出来了。我看网上没有,我是没搜到,写出来大家指正一下。

天地飞9

1、两电调一个插3通道,一个插任意辅助通道(我的机没有收放起落架,所以用了5通道)
2、遥控器所有微调回中,取消所有的混控。
3、打开可编程混控1,
        混控 油门—起落    开
        联动 关
        微调 关
        控制 没所谓
        位置 无
        比率 高低 都 + 100%
        偏置 0
4、打开可编程混控2
        混控 方向—油门    开
        联动 关
        微调 开
        控制 开关D(随意一个两段开关)
        位置 0
        比率 高低 都 +100%
        偏置 0
5、打开可编程混控3
        混控 方向—起落    开
        联动 关
        微调 开
        控制 开关D(和可编程混控2指定同一个开关)
        位置 0
        比率 高低 都 -100%
        偏置 0

6、在辅助通道设置里面把第5通道开关设置为空,否则飞机来万一碰到就不好了。

搞定~

如此设置的好处是,关闭开关D,就是普通飞机,打开开关,就能做类似矢量动力的动作。

天7设置类似,只是设置是文字显示不同,差速开关用K1 K2 指定。不过天7 无法指定辅助通道开关,所以5通道开关要放中间。 飞的过程中,注意别碰到5通道的3段开关

以上是效果是从遥控器监视器里看到的,飞机还没装,不知道实际效果会怎样~

网友:
摸索出来不容易,期待您飞行的实际效果怎样。

网友:
方向和两个油门的那两个混控比例建议调低点儿先试试,我的迷你巡航者混控比例在50%已经可以空中转圈了,不知道天九的比例效果是否相同。

楼主:
要说混控,还是刷机后的D10好用,想设什么混控就可以得到什么混控,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网友A(2017-04-10):
挺好、挺好有用再请教个问题:天7的3段开关不是真正意义的3段开关,你玩过飞控吗?怎么设定的?还有天9的3段开关改进了吗?先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好、挺好有用再请教个问题:天7的3段开关不是真正意义的3段开关,你玩过飞控吗?怎 ...

天7的3段开关为啥不是真正意义的3段开关?
飞控我用过APM、非凡F2、NX3evo,还有穿越的F3。天7上都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好、挺好有用再请教个问题:天7的3段开关不是真正意义的3段开关,你玩过飞控吗?怎 ...

为啥天7的3段开关不是真正意义的3段开关?
我四轴用过APM,固定翼用过F2,穿越用的F3,还有个刚开始买的NX3,天7都能正常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要说混控,还是刷机后的D10好用,想设什么混控就可以得到什么混控,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跟opentx/er9x比,deviation的混控设置还是太繁琐,比如你试试更多层次的混控,deviation还要在每层翻页完成,并且检查起来也不方便。其它可自定义的选项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2019-04-30):
此贴重要,学些了,收藏。

网友(2020-03-09):
现在正在做一个双发的水飞机,没有方向舵的,遇到的新问题就是电机差速转向问题,我的遥控器是天地飞WFT07老款,一个4通道的小接收器FFR04S。昨天自己琢鼓捣着把3、4通道的同时加减油门混控和校准调出来了。左右转弯估计能凑合转弯了,只是左转时是左电机减速来实现,右转弯靠左电机加速来实现。
拜读了那您的帖子,没有看懂,因为不懂比率、开关、±是指的以哪个点等等。我再仔细读读说明书,和基础知识。
楼主如果有时间,能否给新人扫扫盲,讲点原理性的东西。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