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6充电器总是报警,而且充电电流总会掉下来,请老司机帮帮忙,多谢。

楼主(2016-11-01):
各位前辈,小弟我买的PL6的充电器配的1500W的电源,和海天的并充板,用了4个多月了,开始的时候没任何问题,就最近总是报警,而且越来越频繁,今天索性都不能充电了。我用的是大电流充电,设置的30A充电电流,4个电池同时充。每次都要显示好几次:BAD CELL COUNT,然后重新插拔好几次电池的插头才能通过电池检测阶段,然后等检测完,电压慢慢上升的时候又会突然报错:CELL OVERVOLTAGE,或者报错:CELLS NO ADD UP。我都无奈了,感觉问题一下子都暴露出来了另外就算能冲上电,过一会(有时候50%,有时候70%)充电电流也会掉到500mA,我是10000mAh,6s的电池,这要充到什么时候啊。请问各位老司机上面这些报警都是哪里出了问题啊,为什么电流总会掉下来啊,用第一个充电模式,电流一样特别小,这是并充板的问题,还是充电器的问题,还是电池的问题啊,之前用着一点事业没有啊。另外还有个问题,PL6是接上电、风扇就会转么,我现在一会转一会不转的,而且转的时候噪声挺大的,原来特别安静。最后再次感谢大家的帮助!!PS.我有好多电池,每个都是这样的。

网友:
回楼主我也用的PL6,我觉得可能是你的充电器的平衡线有问题了,如果你用的并充板建议再买个新的试试

第二张图显示的是有电芯过压了,这个我还从没遇到过。。Bad Cell 和 Cells NO Add Up应该都是平衡线的问题

网友:
我的充电器有时候长时间不用,然后再重新使用时也会出现最大只用500ma充电的情况

我觉得可能是充电器内部的某种保护功能,如果充电器出现了只用500ma充电的情况那就

让它充一会,充个十几分钟然后断开电池,再充十几分钟然后断开电池,这样反复几个循环

应该就解决了

网友:
充电板上面插头都黑了吧

网友:
平衡线有问题吧,可能是电池接头或都是充电器接头咯。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问题找到了,一共两个问题,第一是并充板其中一个电源插头的黑线断路了,也就是一个插头的地跟那个总的插头的地不通,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只用平衡头在充电,所以电流一直稳定在500mA。第二个问题是并充板总的平衡插头其中一个脚被氧化了,所以接触特别不良,所以也就会出现那个平衡插头有问题的提示,至于为什么会有过压的提示,真不知道。之前看别人的帖子总说插头会氧化,自己还总自以为是感觉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开始也就没有量通断,惭愧惭愧啊,希望大家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