豹力XJaguar竞速机调试篇

楼主(2016-11-02):
上一贴写过开箱和组装了。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8999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再开一贴,写一下调试吧。
刚收到的时候默认刷的是CF1.12固件,但是看到BF3.0固件挺不错,就刷了BF3.0固件了。

BF调参界面和CF基本差不多。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两个固件在哪个调参软件里都可以刷,但是要切记一点,一定要勾选制定115200端口速率,否则提示无响应,刷不了。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刷写固件可以在线下载固件,也可以用已下载到本地的固件,刷固件速度很快完成。 还有一点,BF调参软件只能看到刷BF固件的参数,CF调参软件CF固件和BF固件都可以查看。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进入调参软件,首先校准一下陀螺仪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UART2端口默认是关闭的,必须要打开,否则OSD无法看到参数信息。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设置里面要打开LED灯带启用,这样LED灯板就可以正常使用了。飞控可以用Sbus、PPM、PWM接收机,在设置里面对应的选择接收机的类型。油门的相关参数先看一下,等看一下接收机的行程值,再返回来详细设置最大最小油门和中立点还有最小可控油门。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这是接收机的各通道信息。如果有通道不对要改一下通道映射。然后打一下各摇杆,看一下最小值和最大值还有中立点是多少,油门的值一定要在1000-2000(最小值小于或等于1000,最大值大于或等于2000),否则电机无法解锁。调整方法有好几种,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从遥控器设置通道行程,最好把遥控器的通道最小值和最大值还有中立点调整为1000、2000、1500.
调整好以后就可以设置一下电调油门行程了,设置油门行程可以从调参软件电机选项里面设置,也可以从BL电调的设置软件里设置。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设置好以后,用滑块推动测试电机是否同步。
然后再设置一下飞行模式。这个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习惯。我用一个三段开关设置了自稳模式、传统自稳模式、手动模式,用一个两段开关设置了电机解锁开关,用另外一个开关设置了BB响寻机。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另外再说一下BL四合一电调,装机的时候,电机接线可以随意,从BLHeliSuite设置软件里面可以修改电机正转还是逆转。都设置好以后,解锁测试一下,在手动模式下,轻推油门基本四个电机转速是一致的,但是在其他模式可能会有不同步的情况,这是正常的。

都设置好了,测试没问题了。就可以出去飞一下测试一下。然后根据个人手感再回来调一下PID就可以爽飞了。另外友情提示,测试的时候图传天线要拧上哦,要不可能会烧图传发射的。

BTW,再看一下CF的界面和选项,几乎和BF一样的,调试方法也差不多,就不多讲了。

楼主:
再友情提醒,调试一定不要装桨。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友情提醒,调试一定不要装桨。安全第一。

必须的,安全为上

网友A:
技术贴呀,必须顶!!学习PID设置

网友(2016-12-12):
引用 网友A:
技术贴呀,必须顶!!学习PID设置

这个水很深……

网友B:
请问楼主,电机线编麻花辫有什么说法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电机线编麻花辫有什么说法么

好看点,另一方面可以一定程度上固定作用,桨叶不会轻易打到电机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电机线编麻花辫有什么说法么

规整,对其他配件干扰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规整,对其他配件干扰小

是哒,还有玩家喜欢打磨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哒,还有玩家喜欢打磨机架

是的,我的也打磨边封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