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相同容量不同c数的电芯可以并连使用不?

楼主(2016-11-02):
两块相同容量不同c数的电芯可以并连使用不?

一块30C 5200ma的能和 60C 5200ma的并联使用吗?

网友A:
理论上小电流可以(不超过30C电芯的放点能力),如果大电流的话那30C的就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小电流可以(不超过30C电芯的放点能力),如果大电流的话那30C的就挂了···

这要看电池内阻的情况吧....
如果内阻,容量和C数是一致的比例, 那并联放电能力相当于 30C+60C = 90C
如果不一致, 分流后电流先到放电C数上限的电池将会成为瓶颈. 通常小C数的电池内阻会比大C数的电池内阻大很多, 反而大C数的电池会成为放电瓶颈....

网友B:
并联没问题,电压一样就行。没有什么所谓瓶颈,电芯并联的放电电流可以不一样,但是电压会自动平衡,一有电势差就有电流给低压那片充电,高压的放电。甚至不同容量的也可以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并联没问题,电压一样就行。没有什么所谓瓶颈,电芯并联的放电电流可以不一样,但是电压会自动平衡,一有电 ...

最大放电电流是有瓶颈的. 比如两个同为1000mah的电池, 内阻相同, 一个是10c, 一个是1c, 并起来最大放电电能力只有2a.假如放电电流超过2a, 那么只有1c的电池很快就会损坏. 因为分流到它的放电电流超过了它的能力. 当然, 这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现实中不可能出现c数差那么多, 内阻还一样的情况.
但不能简单的认为c数相加就可以. 尤其是工艺不同, 特性不同的电池, 更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正因为如此, 电池组对电池的一致性会有要求, 否则会得不尝失.

网友:
还是用你那个例子吧,假设两片电芯都以2A放电,1C的那片自然降压比较大,电芯之间就产生了电势差,电流从10C的流向1C的,可以等效于1C的实际放电电流比较小。也正是这样,两片电芯的输出电压才能遵守并联电路各支路电压相等的规律。或者这么理解,10C的电芯可以以10A放电,再并联一个1A放电的电芯,总内阻小于每个支路的电阻,放电电流就可以变大一些。

网友:
楼主这问题又会引来一大串的争论,并联的话,只要S数一样,C数容量无所谓。串联的话,必须容量一样,C数尽量一样(不一样按小C数电流放电),S数无所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大放电电流是有瓶颈的. 比如两个同为1000mah的电池, 内阻相同, 一个是10c, 一个是1c, 并起来最大放电电 ...

同类型的电池,C数可以看成是内阻的倒数,怎么两个内阻一样的电池,一个10C一个1C了呢?锂电就是根据内阻的大小来标称C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同类型的电池,C数可以看成是内阻的倒数,怎么两个内阻一样的电池,一个10C一个1C了呢?锂电就是根据内阻 ...

如果是同一个工厂,同批次的电芯,可以按你这么去考虑。 但如果是不同工厂,不同的工艺,甚至是不同的批次的电芯,不能简单的这样考虑。
C数主要受工艺,配方等影响。内阻只是一个理想化的等效概念。我前面举的例子只是极端情况,实际上不可能是那样。
举一个实例的例子,3000mah的18650 10C电池,放电电流可以达到30A,300mah的10C航模电池,放电电流可以达到3A。两个电池并联。结果会怎样?
两个电池放电曲线不同,18650电池压降非常快,假设要放出30A的电流,它的压降是0.8v. 而航模电池压降很小,放电3A, 压降是0.2v。
在航模电池输出电流3A时,18650电池的电流可能连3A都没有...如果强行放电30A,那么这时个航模电池肯定要挂。
你可能会认为18650和航模电池不能比较,差距太大。但实际上,就算同为航模电池不同厂家的工艺也千差万别,哪怕工艺一样,由不同的厂家来实施也会有很大差别。最后的结果和前面的例子是类似的。
为了好理解,我举的例子比较极端,实事上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差距。1000mah 10C的电池和1000mah 50c的电池并联,也许电流50A的时候没事,但60A的时候就很可能有一块电池会损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同一个工厂,同批次的电芯,可以按你这么去考虑。 但如果是不同工厂,不同的工艺,甚至是不同的批 ...

你这个例子中,3000mah的18650 10C电池等效于10块300mah的10C航模电池并联,这就是为啥同样材质和工艺的电芯C数会一样,内阻和容量成反比呢?,电池并联,相当于把电池的内阻也并联了,内阻减小了,容量提高了,放电能力跟着提高了,但C数并没有变,还有你说的1000mah 10C的电池和1000mah 50c的电池并联,结果就是变成一块2000mah的30C电池,放电60A没有问题,你完全可以把两块电池看成一个整体。前提是两块电池材料和工艺一样。再说得更简单点呢就是你一块1000mah10C的电芯,如果内阻是10mΩ,你把他切成两半,一半就是500mah10C的电芯,内阻20mΩ,切成10块,每一块就是100mah10C内阻100电芯,放电能力分别是1000mah X 10C=10A、500mah X 10C=5A、100mahX10C=1A,看到么?输出电流的能力10A、5A、1A是和内阻10mΩ20100成反比的。同样材质和工艺的电池并联的过程就是这个切电池的逆向过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例子中,3000mah的18650 10C电池等效于10块300mah的10C航模电池并联,这就是为啥同样材质和工艺的 ...

我说的很清楚了啊。就像你所说的,在电池所有的工艺,品质,特性都完全一样的时候,并联就像把切开的电池重新拼起来。但这是个非常苛刻的条件。比如,电池电极之间的距离差0.1毫米,电池的特性就会有明显的变化。生产过程中的湿度,温度,时间长短都会影响电池特性。别说是不同厂家的电池,就算同一个厂家的电池,不同批次也会有差别。差点的厂商同一个批次的电池,一致性都不好。所以,并联电池的时候,尽可能要选用特性一致的电芯。随便拿两块电池并联,肯定难以达到最优的效果。电池差距稍大就会有严重问题。说个你肯定见过的例子,你用过的电池组中,是否有过不同电芯电压不一致的情况?想像一下,假如是这两块电芯并联,会怎么样?通常这还是同一个厂家同一个批次的电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很清楚了啊。就像你所说的,在电池所有的工艺,品质,特性都完全一样的时候,并联就像把切开的电池 ...

有压差的电芯是因为他们的内阻存在差异造成的,3S的电池由3块电芯串联而成,放电的时候通过3块电芯的电流是一样的,如果他们的内阻完全一样就不会产生压差,正因为再一致的电芯也会存在内阻的差异或者在使用一段时间过后产生内阻差异,所以-----才会有平衡充一说,平衡充就是解决压差问题的,保证充满电后不存在压差。为了更好地理解电池并联,再看看常用的并充板吧,我所有电池都是3S的,有不同容量的,有不同C数的,但我每次都是5、6块电池混充(前提是初始电压基本一致),肯定是所有电池同时充满到4.2V,不会因为所谓的“瓶颈”导致哪些电池先充满,哪些电池后充满。电池并联放电的过程把电流的流向反过来理解就行了,电流从每块电池到并充板集中再到充电器。其实“瓶颈”是针对串联来说的,并联不存在“瓶颈”,就像5个人站一排推车(并联),如果有一个人偷懒(瓶颈),最多是这个人的作用为零,但他不会影响其他人推车,其结果就是4个人使劲比5个人使劲车要跑得慢些,又比如一边5个人拔河,如果中间有人偷懒,抓住绳子站着不动,其他4个人不但要把绳子拉动还要把这个人一起拉动,所以这个人就是瓶颈,他影响了整个团队,拖了后腿,这个人就是串联电池中内阻最大的那个。总结一句话:电池并联,无论内阻大小(C数、容量),每块电池电压始终一致,每块电池电流自动分配。封贴。

网友:
统统都可以,那要看你怎么玩,什么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