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天地飞9摇杆不在中位问题

楼主(2016-11-02):
调参软件校准完毕后,飞控LED闪烁提示有摇杆不在中位,但继续校准过后,此问题依旧,请教各位,问题应如何解决?

网友A:
这个是天地飞的根本老问题,中立点漂移,无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天地飞的根本老问题,中立点漂移,无解的

谢谢回答,这种情况下影响飞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这种情况下影响飞行吗

看飞什么飞机还有有没用飞控了。如果是用大疆飞控什么的,中立点有漂移但调参那里滑块还是在中间是绿色的话就没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飞什么飞机还有有没用飞控了。如果是用大疆飞控什么的,中立点有漂移但调参那里滑块还是在中间是绿色的 ...

四轴的,大疆的飞控,发动机正常转动,但没敢安装上扇叶试飞

网友:
大幅度的摇动摇杆几次后看看中点还漂不,若不漂就是和它的电源开关一样的问题

网友B:
我也是这个问题,玩固定翼没问题,大疆飞控就不行,显示通道不在中位,一推油就侧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个问题,玩固定翼没问题,大疆飞控就不行,显示通道不在中位,一推油就侧翻

我的也是天九  naza v1飞控 没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天九  naza v1飞控 没什么问题

是啊,我是天9二,naza  lite飞控,就飞起来一次,然后后来在调参界面显示不在中立点,数值在0和1之间跳动,飞固定翼一点事没有一切正常,我以为飞控的事,返厂后大疆说一点事没有,还给我发了用futaba控飞的视频,然后因为我一直没换控,飞控和四轴那一堆东西都放家里闲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我是天9二,naza  lite飞控,就飞起来一次,然后后来在调参界面显示不在中立点,数值在0和1之间跳 ...

那你试试辅助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