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ss 颜色为什么随着 姿态的变化而变化?

楼主(2016-11-02):
如题

网友A:
本来朝向不同,磁场强度就是不同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朝向不同,磁场强度就是不同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朝向不同,磁场强度就是不同的啊!

刚试验了,就算EKF变红也不会导致锁定.。

网友:
手指一抖,经验到手!

网友:
哪个大神来片神贴,讲一讲pixhawk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