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F开箱组装]3B-R竞赛级机架/EMAX RS2205S/FOXEER NEW1190+TM25可调图传+夜光槳...

楼主(2016-11-02):
[ FCF开箱/装机/PID分享已完整上载 ]

= 3B-R装机组件清单 =====
  • 3B-R竞赛级机架 (最新款)
  • EMAX RS2205S 2300KV 暴力电机 (最新款)
  • 3BR 2206 2300KV 暴力电机 (最新款)
  • DALRC XR20A BL 电调
  • DALPROP T5045C 夜光桨 (最新款)
  • F3 飞控刷BETAFLIGHT
  • FOXEER NEW ARROW 1190 摄像头 (最新款)
  • FOXEER TM25 可调25-600mw 图传 出线版 (最新款)
  • FOXEER 右旋图传天线
  • DEVO 713 PPM接收机
  • ROARINGTOP 4S HV 1300 80C (最新款)

===============================================
3B HOBBY / DALRC / DALPROP / EMAX / FOXEER / ROARINGTOP
===============================================

楼主:
= 装机分享 =====

装机前先打磨机架 , 再上3M171封边 ,
带强化边缘作用

开始装机, 先上分电板及电池扎带

下置电池 , 贴上机架配件包内含的电池防滑垫

固定分电板 , 同时焊上XT60插座 , 用胶索带固定

电调用DALRC XR20A , 是BL的 , 多台机都暴力使用, 从没有质量问题

EMAX银燕最新RS2205 S

电调去皮, 焊掉电机线 , 其地关系可去掉信号的地线 !
另外电机线都剪短 , 下一步把电调电机连接起来

电机线全部顺接 , 最后可经F3接到BL软件修改电机转向

电调用热缩管套好 , 準备装上机架上

电机 / 机臂 / 电机保护座子 3合1 组合起来 ,
接著把电调供电线焊到分电板

準备上F3飞控 , 及DEVO的MINI 716 PPM接收机

F3飞控 焊好电调信号 / 5V / VBAT ,
另外把图传供电线都接上分电板上的VCC , 就是4S供电

加上716接收机 , 是PPM的 , 简单3根线焊接完成 !
同时把LED尾灯的3根线先接上飞控 , 由F3飞控控制光效

再加上图传 , 用的是FOXEER TM25 , 可调25/200/600MW

今次用出线版本 , 装机更方便, 更不怕炸机伤及图传天线接头

在接收机上加一片胶板子 , 贴上FOXEER TM25图传

再接上LED尾灯 , 尾灯是BB集成LED的 , 小巧好用

装机最后阶段 , 装FOXEER 新版1190 镜头

镜头跟上层机体组合起来,
CNC紫色铝柱太好看了

1190镜头接图传供电5V , 另外1190需要接VBAT检测电压 ,
这根线可焊接到F3飞控上的VBAT+就可以了 , 因為只是检测电压 ,
不费电的 , 不用焊到分电板这麼麻烦

固定好LED尾灯

最后盖上顶板 , 固定好接收机天线及图传接头 ...
3BR 装机完成了

装机完成 , 拍照时间来了

3BR , 重心低, 外型设计好

紫色CNC铝合金柱跟镜头固定孔

EMAX 最新RS2205 S , 重心低 , 很配合3BR的设计

桨 , 用DALPROP最新的夜光桨 ,
外国朋友给我的, 听说不卖国内 , 不要问我 , 因為我都只有几套 ~ 哈

看效果吧 , 静些状态

转动效果

这个效果 , 不说明了 , 我很喜欢 , 懂专业拍照的朋友會知道如何拍 !
估计这个效果 , 国内玩穿越机的没多少拍过 ~ 哈

最喜欢3BR机架其中一部份是机顶的平板设计 ,
GOPRO山狗小蚊及FOXEER LEGEND通杀

FOXEER LEGEND2 , 最新版的 , 全高清60FPS 流畅不掉格 ,
配上橙色保护套及橙色FOXEER右旋图传天线, 绝配

尾灯接飞控关系, 可自由设定多种灯效,
我习惯最简单的, 就是上锁黄灯, 解锁紫灯,
另外加上警告灯 , 就是低电压及飞控出问题会闪红色

电池用 ROARINGTOP 最新款的 4S HV 1300 80C
HV是高压电 , 起步更暴力 , 速度更快

ROARINGTOP电池设计好, 短身 , 重心摆放容易

装机完成 !
等本週末有空去试飞, 之后再上载PID及其实设定分享吧 !

谢谢支持 ~

楼主:
[FCF裝機預告]
即將上載

网友A:
很是期待装机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是期待装机效果

谢谢支持呀 , 下星期出差回来就开始装机

网友:
法师傅,好几款,都是用的FoxeerTM25图传

网友:
这么多飞机飞的过来吗

网友B:
建议摄像头不要直连电池,接12V吧,过两个功率管比较好一点。银燕什么时候把绕线学好了再来卖电机吧,国人学老外都快学瞎了

网友:
3B机架 侧板像不像等待后入?就我一个人这么认为吗....

网友:
已中毒  下单。。。。

网友:
3R-R值得拥有

楼主:
装机分享100%完整上载 !!!

等本週末有空去试飞, 之后再上载PID及其实设定分享吧 !

谢谢支持 ~

网友C:
装机很漂亮,BBB也很牛叉啊

网友:
整机重多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摄像头不要直连电池,接12V吧,过两个功率管比较好一点。银燕什么时候把绕线学好了再来卖电机吧,国人 ...

1190自带osd,有一个vsen接口专门用于直连电池检测电压,它的供电还是要靠另外一个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机很漂亮,BBB也很牛叉啊

3B真的很牛, 碳板质量好 , 设计好 , 香港很多飞友都装了

网友:
以中毒 下单

网友D:
为什么我的同款图传,一推油门全屏都是波纹?换了分电板也是一样样…

网友(2016-12-03):
引用 网友E:

刚装的机机

网友:
装机效果不错哦,发师傅的拍照水平果真很牛,看着装好的成品,很炫哦!

楼主:
= 3BHOBBY 电机出来了 =====

最新 3BR 2206 电机
有2300及2500KV选择
试过的飞友都说非常暴力 !!!

开箱照準备中 ~
紧接会為这台3BR换上3BR 2300KV作比赛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 3BHOBBY 电机出来了 =====

法师傅要参赛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法师傅要参赛了吗

有新手赛 , 去玩玩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新手赛 , 去玩玩吧

求教:电机接电调的焊接点怎么弄得这么圆鼓,我的都焊得起角。很不美观。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新手赛 , 去玩玩吧

这个周末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求教:电机接电调的焊接点怎么弄得这么圆鼓,我的都焊得起角。很不美观。

焊锡前加点松香膏就很光亮圆滑了

楼主:
!!! 开始更换 3BR 暴力电机 !!!

换电机, 很简单 , 不用多解说了~ 哈

轻鬆更换4个电机

紫色的 , 跟机架铝件成绝配

3B电机特写

上桨拍照 , 当然都用上紫色桨 ,
是DALPROP的5045水晶桨

转动起飞 , 更有动感

由2205转為2206 , 未知PID要否再参调 , 有空试试 ,
感受一下2206的强大力量 !
下次再分享 ~~~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的电池魔术贴用错了,可以上3b的网站看,有分解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 开始更换 3BR 暴力电机 !!!

法师傅,你用的2300的准备比赛吗?直接上2500的,不一样的感觉,超乎你的想象!会有一种啪啪啪后被发现的心跳加速快感

网友:
铝合金柱挺漂亮
电机强化底座有点鸡肋
4S这个电机配20A电调吗

网友A:
3B的电机配3B的机加,确实是绝配!我要把这装机图片换成背景桌面;

电机简单的底盖设计,应该不仅仅只是强化底座吧!觉得强化底座只是一个附带功能!
更多的是不是起到保护铜线作用和增强散热考虑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B的电机配3B的机加,确实是绝配!我要把这装机图片换成背景桌面;

电机简单的底盖设计,应该不仅仅只是 ...

散热完全OK,平时飞都很暴力的,之前用过DYS,AOK,暴力过后,很烫手,用BBB电机暴力飞后,温度明显没有那么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散热完全OK,平时飞都很暴力的,之前用过DYS,AOK,暴力过后,很烫手,用BBB电机暴力飞后,温度明显没有 ...

对了, 这个3B电机散热很好, 我飞的速度不高, 降落后电机仍是冷冷的 ~ 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散热完全OK,平时飞都很暴力的,之前用过DYS,AOK,暴力过后,很烫手,用BBB电机暴力飞后,温度明显没有 ...

看来我的猜想还是正确的

楼主:
= PID 分享 =====
其实3星期前已有PID , 只是太多事忙又忘了 !!!
因為参加了香港12月11日的比赛 ,
3BR是当天3台穿越机的其中一台 , 所以比赛前已调好了 !!!

3BR穿越机架, 低重心 ,平衡好, PID很易调 !
配上FOXEER LEGEND2 高清摄录机, 风阻很少 ,
加上动作很灵活的DALPROP 5045夜光桨 , 飞行感觉很爽 !
图片仍是EMAX的2205S , 其实比赛前换上3BR2206的 ...

说一下3BR2206 , 感觉就是2205的加强版 , 提速很快 , 油门控制更得心应手 !
初初担心PID要重新调, 后来发现都不用 , 试飞了几块电就去比赛了 !
因為首次参加比赛 , 很紧张 , 飞得很慢 , 但求完成到终点 ~ 哈

经过多个回合到了16强炸机出局了 ...
记得比赛当天风很大, 很多飞手都因大风而偏离跑道炸旗 ,
可能我用3BR2206吧, 马力强劲, 没被大风影响 ...

好了,这个是比赛当日用的PID ,
因為首次比赛用, 所以PID调得比较生硬 ,
但航线準确轻鬆穿门 , 大家可试试 ,
有问题欢迎指导一下 ~

LED尾灯设定, 因為只有3个LED灯,
所以灯效最简单的 , 就是上锁橙色 / 解锁紫色 , 同时加上警报效果

网友:
我有法师傅独家合照

网友:
看了师傅这么多台机,钟意呢台,打算根你一样配置整一台。

网友H:
引用 网友E:

问一下,你的桨关键词是啥

网友:
实属无趣!

网友:
这个机架那里能买到兄弟,某宝好像搜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问一下,你的桨关键词是啥

不用找了, 国内没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找了, 国内没有的

找到了一个叫5030的。

网友(2017-01-07):
引用 楼主:
TAOBAO不少呀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8529722916.24.l8U22z&id=541 ...

找到了,在3B官网上找到淘宝代理店了。谢谢兄弟

网友:
这架子碳板确实不错,就算运气差,炸到了,只要不是分理,我用171胶一粘,用台钳夹住,24小时,又是强度十足,继续飞!应该是得益于碳板层数和韧性强的缘故!对了,新架子一定要用171封边!切的机架,天然破坏了原有的碳板胶的实封性

网友I:
电调怎么固定在机臂上,3M胶?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调怎么固定在机臂上,3M胶?

3M强力双面胶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问一下,你的桨关键词是啥

在北穿买的 你去找找

网友J:
不错,一套一样的设备多少米?在哪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错,一套一样的设备多少米?在哪能买到。

全机不含电池大约 RMB15XX !
当然在TAOBAO买吧 , 很方便 !

网友:
谢谢。新手,就怕买了不会装,有飞固定翼2年经验。穿越还没玩过

网友:
楼主您好,我看你的接收机Devo716。3根线,怎么接啊,照片上就看到俩根线啊

网友K(2017-02-11):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我的同款图传,一推油门全屏都是波纹?换了分电板也是一样样…

我的也是这样都是横纹 不知道你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的也是这样都是横纹 不知道你怎么解决的

没有解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的也是这样都是横纹 不知道你怎么解决的

请说明一下你的图传及摄像头接多少V电压 ?
我用FOXEER TM25 一般都是直接分电板4S (VCC) ,
而图传转出5V给FOXEER摄像头 , 暴力飞都没干扰 !
另外, 你用什麼电调 ? 有些电调会干扰图传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说明一下你的图传及摄像头接多少V电压 ?
我用FOXEER TM25 一般都是直接分电板4S (VCC) ,
而图传转出 ...

之前摄像头电源直接接的电池电源 没有干扰后来炸鸡一次之后就有横纹了 现在改回12v电源了 没有横纹了

网友L(2017-06-15):
法师傅你好,我想问下你用华科尔的RX716和华科尔的遥控器怎么设置的啊,我使用的D10和RX716连接后居中应该是1500,默认的是1510,最大是1900,最小是1000,我想问你是用地面站调试的还是在遥控器上,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L:
法师傅你好,我想问下你用华科尔的RX716和华科尔的遥控器怎么设置的啊,我使用的D10和RX716连接后居中应该 ...

你好, 我习惯了最小1100 , 中位1500 , 最大1900 ,
可以在CF/BF内看著遥控行程去参调 , 紧记不要上桨 / 打开遥控 / 飞机接电 / 接电脑 !
在遥控器内参调所有遥控行程

楼主:
虽然香港玩穿越机未有实名登记 ,
但都希望这台3B不会搞破坏或伤人吧 , 我一定逃不了 ~ 哈
谢谢蓝天帮忙 , 自订雷射刻字电调保护壳 , 紫色的, 跟3B电机3B机架是绝配

网友:
3B完美没毛病,谢谢啦

网友:
夜光桨,这是要夜航啊~?

网友M:
4S,1300,80C~~~这得有多暴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4S,1300,80C~~~这得有多暴力啊?

不算暴力, 专业比赛的都100C以上
现在玩4S , 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