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传这样了 有什么招补救

楼主(2016-11-02):
炸了  尾传轴成这样了  有什么招补救没
谢谢支招啊

网友A:
实在穷的不想换剪刀,剪开里面插筷子然后用胶粘上

网友:
高速旋转带扭力的杆    必须换

网友:
不行就换吧

网友:
一直用皮带传,没用过周传。一直在想为什么尾传动轴没用碳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穷的不想换剪刀,剪开里面插筷子然后用胶粘上

这样飞行过程中万一打滑了,那就得不偿失了。。。还是换吧。。。别心疼这百分之一的飞机钱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在穷的不想换剪刀,剪开里面插筷子然后用胶粘上

這招我用過,

在腳架降落時太大力,就像樓主的圖一樣,

我把它剪斷了,在裡面插那些外賣的竹筷子,呎吋剛剛好,好用,

不過樓主這要旋轉的,應該再加上小螺絲之類,幫它轉動時不打滑

------------------------

換新的是最好的!否則以後炸機花更多錢

网友:
淘宝上多买几根3K碳纤维管来换上够你玩一阵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招我用過,

谢谢  这招不错哦

网友:
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这招不错哦

我那招都是臨時用的,

換新的好,

或者不用竹筷子,用一些比較耐用的材料,

网友:
都这样了还是换了吧

网友:
皮带适合你

网友:
楼主那点钱都不想出就别玩了

网友C:
哈哈哈 楼上一针见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 楼上一针见血

说的楼上是我么

网友D:
换吧,亡羊补牢为时不晚!

网友E:
換皮傳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