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天九接收机才用一快电,推油门正常打舵没反应谁知 ...
新买的天九接收机才用一快电,推油门正常打舵没反应谁知道它到底得了啥病,还有救没

楼主(2016-11-02):
两天前进过一点水当时还是好的

网友A:
放两天水分蒸发完了就好了

网友B:
一般情况用电吹风把接收机吹干就可以用了,重新使用之前最好先做个拉距测试确定正常了再使用。

网友C:
只关心后来呢?

网友:
后来放了两天果然就好了😁

网友D:
楼主或其它人再遇难这种电子原件进水或严重受潮的情况,可以把小一点的元器件在断电情况下放进无水酒精里,大一点的可以用酒精冲洗,水会被酒精稀释,而且酒精也特别容易挥发,很快就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