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三叶46和52各有多少拉力还有rcgf10cc又有多少拉力。他们工作稳定性那个好些。

楼主(2016-11-02):
有知道的模友请指导下。

网友A:
这个根据你的飞机来,不要单看发动机,总的原则是发动机要比飞机大个十级二十级,比方说你装40级飞机可以用52级发动机或者61级发动机,然后能用四冲就不要用两冲,用过四冲再也不想碰两冲,最后小飞机用甲醇机就好了,汽油机本来就没有甲醇机暴力,再加上cdi,甚至熄火开关重量,还要考虑各种干扰,面对震动的加强等等,完全就是得不尝失

网友B:
46级发动机拉力,约2.6-2.8kg ­
52级发动机拉力,约2.8-3.1kg­
小排量汽油机很不稳定.不推荐.汽油机玩大不玩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根据你的飞机来,不要单看发动机,总的原则是发动机要比飞机大个十级二十级,比方说你装40级飞机可以用 ...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46级发动机拉力,约2.6-2.8kg ­
52级发动机拉力,约2.8-3.1kg­
小排量汽油机很不稳定.不推荐.汽 ...

谢谢您,已入46级。预计装完飞行重量2400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46级发动机拉力,约2.6-2.8kg ­
52级发动机拉力,约2.8-3.1kg­
小排量汽油机很不稳定.不推荐.汽 ...

请问,油机玩大不玩小?这个大是什么标准?20CC算大算小?多少CC的算大?还有就是这个大如果用翼展来衡量的话?是多大翼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已入46级。预计装完飞行重量2400克

你没调好   46我可以上3    61我可以上4

网友C:
甲醇 46级开始玩

汽油55CC开始   否则都是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甲醇 46级开始玩

入了台三叶46。请问我想飞10分钟,不吊机。需要配多大的油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入了台三叶46。请问我想飞10分钟,不吊机。需要配多大的油箱?

飞机放的下多大就放多大嘛,不过觉得280差不多了,一个起落10分钟比较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油机玩大不玩小?这个大是什么标准?20CC算大算小?多少CC的算大?还有就是这个大如果用翼展来衡量 ...

相对标准.油机太小不稳定.电动太大不划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46级发动机拉力,约2.6-2.8kg ­
52级发动机拉力,约2.8-3.1kg­
小排量汽油机很不稳定.不推荐.汽 ...

刚入手了一个三爷46级,刚磨好车,用10*6桨,用30%的油飞,不知道会不会太爆了,用用30%的油来调发动机时,听的声音很猛,担心发动机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入手了一个三爷46级,刚磨好车,用10*6桨,用30%的油飞,不知道会不会太爆了,用用30%的油来调发动机时 ...

您飞了吗?动力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飞了吗?动力如何?

就是动力过剩,降落有点快,需要长点的跑道

网友E:
好久没摸油机了。46很经典,52使用和46一样的机匣、曲轴。我个人会偏向于购买52级,理由是功率会大一些,低速稳定性也会好一些。至于由于缸径加大后对发动机有何负面影响还没遇到过。按说可能会有过热、曲轴、轴承负荷变大带来的损耗负面问题,但在正常使用下,发动机没用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久没摸油机了。46很经典,52使用和46一样的机匣、曲轴。我个人会偏向于购买52级,理由是功率会大一些,低 ...

哎!大哥您怎么不早点出现啊!听了上面那位的52买不得,就买了个46,就差那一点点动力就可以吊机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哎!大哥您怎么不早点出现啊!听了上面那位的52买不得,就买了个46,就差那一点点动力就可以吊机了!!! ...

您说他们的机夹都是一样的,我可不可以买套52的缸套和活塞来换上啊?

网友C(2017-07-27):
52我拉出过3公斤

网友:
我的52还没吃过油。
无锡没禁 飞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C:
52我拉出过3公斤
拉的不少,挺能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