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116V2打造小而酷炫的丛林穿越机

楼主(2016-11-02):
FPV116试飞以后真是让我爱不释手,虽然防撞架还没有出来(留下安装接口就行,朋友忙11月中才有空),但还是受到很多魔友的喜爱和购买。需要再做一批机架了,改进是当然的。审视着V1版的底板:

下面这些地方可以升级
1. 材料: 有没有比3K碳纤板更好的材料, 有,打听到号称国内能买到的最好碳纤板“三菱板”,是不是最好的?我不专业也不清楚, 但可以货比货啊。
2. 做工: 放大V1版的照片,大家可以看到碳板切割边缘有微微的上翻, 不爽, 换加工厂并要求每做一块板就换一把新刀。
什么? 这些修改会增加成本? 难道我们中国人就只会做一些便宜但劣质的货色吗?
3. 结构: 怎么看都感觉上面的底板不合理啊, 中间强度太大, 机臂一定是最薄弱的所在,虽然用了2.5mm的碳板,并实践证明在草地上是无敌的,但是有改进的余地。

所以FPV116V2的底板出世了。

材料和做工大家自己看吧,结构改了, 材料厚度换成了2mm,中间部分强度降低,其实根本就没有强度问题。 新结构下机臂的等效厚度是原来的一倍, 就是4mm, 这个在250上也是逆天的厚度, 用在116上会是金刚不坏之身了吧。当然实践也证明了这点。

楼主:
上层的改进, 主要是因为室外飞行时,FX798T阳光下特别是逆光的效果不行,要换装Rancam等大摄像头,方便大摄像头安装和增强对大摄像头的保护。 其实V2前还有一个V1.5 ,有798和大摄像头两套安装方案

是用胶水固定的

但是一次丛林穿越时顶层保护板高速撞在一个粗树枝上,摄像头又重, 胶水脱开了。 所以V2换成铝柱+7075高强度铝合金螺丝固定,保留两套安装方案。

小摄像头组件组装后的效果:

大摄像头组装后的效果:

同时支持镜头架安装和机架安装
镜头架安装

机架安装

背后的碳板开满横槽, 方便各种角度使用扎带。

楼主:
安装方式的改进1. 使用M3*16, 7075铝合金螺丝代替原来的 M3*6铝合金螺丝+M3*8机米连接铝柱,减重1g。

2. XT30插头代替 XT60插头, 缩短进线。 减重7g

楼主:
全套+配件:1.底板一块

2.底板安装配件

3.上层组件

楼主:
调试开始设定飞控, 先设定端口, uart2设定为串口接收机

然后是配置,首先非常重要的是飞控逆时针转了45度:

使用串行通信接收机, 协议SBUS, 开MultiShot。

接收机设定, f3要求最小1000, 中点1500, 最大2000. 这个靠设定遥控器来实现:

遥控器设定的最后结果:

设定模式如下:

矫正电机:1、电机油门行程矫正 2、确认4个电机的次序正确 3、设定电机正反转直到正确 4、测试怠速(实测为1036)

在CLI中运行 set mini_check  =  1030
                   set max_check = 1970
                   save

设定pid, 先将pid降低到如图:

关闭所有滤波器, 打开黑盒子, 起飞一会, 然后降落。 导出blackbox文件, 用blackbox explorer, 查看四个电机的噪音频谱图, 实测如下:

噪音的中心频率为298hz, 起始频率为180hz。 现在最新的BF3.0.1+V1.8.4地面站可以设两个陷波滤波器, 所以换了另一种三叶桨再测

噪音的中心频率为200hz, 起始频率为110hz
有了这个数据, 设定滤波器如下:

清空blackbox后,打开blackbox再次飞一会然后降落, 看频谱。 结果如下:

三叶桨

说明滤波器调好了。最后设定pid如下

搞定,可以爽飞了。关于怎样客观的评价飞机的振动、三叶桨和四叶桨的对比见: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tra=page%3D3&page=1
关于BF3.0.1 和 V1.8.4地面站的使用: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9198&extra=page%3D4

楼主:
用实验决定3300KV电机好还是4000KV电机好
选择3300kv电机还是4000kv电机? 我想主要是看电机工作的效率。 装机调试时顺手截了几张振动频谱图, 先对比一下。
3300KV三叶桨 : 4000KV三叶桨

3300KV四叶桨 : 4000KV四叶桨

好像RS1306,4000kv电机比3300kv电机的噪音小(至少我手上的是这样)。

电机的效率就用悬停续航时间来对比(装大摄像头)

数据说明了,在这个FPV116的配置下, 选择4000KV的电机效率更高

再看看装小摄像头的情况

对比以前的数据,还是4000KV的电机效率更高

结论: 如果你用我推荐的电装装配FPV116在选择3300KV或者4000KV的RS1306电机举棋不定时, 请选择4000KV的电机(其它情况没对比过,不敢说)

楼主:
占楼: 丛林穿越视频

楼主:
防撞架出世
先来一张防撞架的原型图

再来一张第一次试做失败的照片, 3D打印的强度问题, 安装支架断开了。

网友:
占位等更

网友A:
什么三菱板,根本就没这种回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三菱板,根本就没这种回事的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啊! 就算我上当,也让我只上当一回啊。 这次材料比上次的好很多是一定的, 2mm的是2.5mm的价格的2.8倍呢

网友B:
都给LZ占了,还不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给LZ占了,还不上图

部分照片不在身边,慢慢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啊! 就算我上当,也让我只上当一回啊。 这次材料比上次的好很多是一定的,  ...

感觉你上当了呀

楼主:
上一次当不怕, 大家教我啊。

楼主:
已更新“上层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收,,,

真收假收

网友:
真收,只要合适,一直在找超小无刷四轴,目前看六分仪的110是轴距最短的,但结构不喜欢

网友D:
小号的吸引人,看成果,楼主快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号的吸引人,看成果,楼主快更!

为了你一句话,搞到很晚, 我也是拼了。

网友E:
等上市。价格大概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等上市。价格大概多少

已经放入朋友网店, 搜索FPV116。 价格见前面安装部分。

网友F:
换摄像头后空机多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摄像头后空机多重?

156g

网友G:
关心能飞多久,我搞了个130只能飞2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关心能飞多久,我搞了个130只能飞2分钟

其实一讲到对比飞行时间等参数, 一定要先统一条件, 是平稳飞行呢还是全油门狂飙呢? 比较容易的做法是对比悬停时间, 要离地1.5m,排除地面效应。 所以用我做了一半的测试数据来回答你的问题吧

续航时间短最大的可能是振动和不合理的PID参数导致的肉眼难辨的电机高频率的加速和刹车过程, 这种情况的最大特征是电机发烫。 如果你的电机发烫,请看帖子前面的调试部分。
当然发烫还有一种可能是电机过载。 小飞机对重量非常敏感, 看上面的数据, 大的电池对提升续航的贡献很有限。

这架飞机,装小摄像头, 拆掉图上四个铝合金柱做的起落架, 空机重126g, 用 450mah75C电池, 起飞全重180g, 悬停时间达到了7分15秒。 这些数据供你分析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一讲到对比飞行时间等参数, 一定要先统一条件, 是平稳飞行呢还是全油门狂飙呢? 比较容易的做法是 ...

感谢楼主这么详细的数据,看来我的机器配置是各种失败,下次参考你这个再搞一个

楼主:
已更新3300kv和4000kv电机对比

网友H:
你微信多少?请问你这个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微信多少?请问你这个卖吗

某宝搜索FPV116

网友F:
看看我的118轴距的,用欧姆威200mw,1200线摄像头,3叶草天线。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错啊! 上面没保护差 6.2克, 起落架差4.6克, 还有11克差哪了, 别只有一个结果啊。 您是怎么做到的?  ...

留空时间跟你差不多,但我无聊用花牌3S 1500的电池挂着飞,居然能休闲穿1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我的118轴距的,用欧姆威200mw,1200线摄像头,3叶草天线。

不错啊! 上面没保护差 6.2克, 起落架差4.6克, 还有11克差哪了, 别只有一个结果啊。 您是怎么做到的? 什么电机什么电调, 关键是续航,请问您1.5高悬停,能有多久?不好意思,你的飞机看起来不像能比我的轻的样子, 哦没有预留的防护圈支架可能差3-4g, 请问你底板和上板是多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留空时间跟你差不多,但我无聊用花牌3S 1500的电池挂着飞,居然能休闲穿10分钟

我的一个花牌4s1500, 坏了一节, 修好后变3S了, 3S1500mah75C ,我测试过9分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留空时间跟你差不多,但我无聊用花牌3S 1500的电池挂着飞,居然能休闲穿10分钟

是不是你的摄像头比较轻, 请问你的摄像头多重? 3S1500mah电池, 飞起来笨笨, 感觉惯性大。 请问你的摄像头能调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留空时间跟你差不多,但我无聊用花牌3S 1500的电池挂着飞,居然能休闲穿10分钟

哦,还有,三叶桨比四叶桨重2g

楼主:
引用 网友F:
留空时间跟你差不多,但我无聊用花牌3S 1500的电池挂着飞,居然能休闲穿10分钟

不对啊,轻21g,续航你可以比我多1分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对啊,轻21g,续航你可以比我多1分钟的。

我的电池跟你一样4s变3S了,摄像头9.5克。

楼主:
这样摄像头差2.5g, 请问你装BB响了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样摄像头差2.5g, 请问你装BB响了吗?

B6 F303飞控没有BB接线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B6 F303飞控没有BB接线位置。

这就对了, 总结一下 BB响差3g, 摄像头差2.5g, 桨差2g, 底板差2g, 接收机差2g。 齐了

网友I:
好小巧的穿越机

楼主:
不单是小, 也爆得很啊

楼主:
也来个水晶封边

网友J:
引用 楼主:
已更新3300kv和4000kv电机对比

没看到这个对比呗?  另外近期机架有硬件更新升级吗?
现在有好几种的4合一组合塔型飞控电调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看到这个对比呗?  另外近期机架有硬件更新升级吗?
现在有好几种的4合一组合塔型飞控电调什么的。

见7楼,结论是按照这个FPV116的配置,4000kv电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看到这个对比呗?  另外近期机架有硬件更新升级吗?
现在有好几种的4合一组合塔型飞控电调什么的。

塔式多控,其实就是连线方便点,贵那么多,,品牌选择还受限制。我放弃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见7楼,结论是按照这个FPV116的配置,4000kv电机好

4000kv电机  更耗电把?

楼主:
引用 网友J:
4000kv电机  更耗电把?

看悬停时间,还是4000kv的多,所以选4000kv的

网友(2017-07-09):
楼主有联系方式没?最近也想设计一款机架,想探讨下

网友K:
搜FPV116某宝上没有呀

楼主:
引用 网友K:
搜FPV116某宝上没有呀

您喜欢啊, 这是去年的事了。 最近在优化这个机架的上层建筑。 使用25-600mw功率可调图传和微雨燕。 同时控制重量。 试验证明悬停5分30秒是一个可以达到的目标。现在有防撞圈就能做到内外通吃了,呵呵。 我先是采用mini飞塔, 结果电调会让电机发烫,温度远远超过原来的电调,所以买了好盈最新的40A四合一电调, 但是配套的F4飞控还在预售中。我还在等这些电装到货,然后写一篇正X116轴距3寸桨小鸡的帖子。如果到时你还是喜欢。 我再把这个机架放到某宝上去。

网友L:
引用 楼主:
您喜欢啊, 这是去年的事了。 最近在优化这个机架的上层建筑。 使用25-600mw功率可调图传和微雨燕。 同时 ...

你好楼主,我也是用的银燕1306 4000kv的电机,但是电机在betaflight motor tab里测试就很烫,跑的4s,怀疑是esc设置的问题。
不知道能不能指教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好楼主,我也是用的银燕1306 4000kv的电机,但是电机在betaflight motor tab里测试就很烫,跑的4s,怀 ...

对啊,你这样测试是正确的。 这样做就把振动或PID参数会导致电机发烫的可能性排除了。最后原因可能就是ESC和电机不匹配, 反正mini飞塔的售后是这样回答我的, 这个飞塔换1104电机,就立刻没有电机发烫的问题了。 这种发烫不是对ESC调参就能够解决的。 解决方法就只是换ESC。 我这次换好盈是因为这个牌子好像不太容易碰到不匹配的电机。具体结果等我电装到了,试验以后回复你。

网友L:
引用 楼主:
对啊,你这样测试是正确的。 这样做就把振动或PID参数会导致电机发烫的可能性排除了。最后原因可能就是ES ...

你好,谢谢回复。
我已经换过三个esc了
从hgl 15A到hgl28A到dys xsd20a
累觉不爱。
期待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好,谢谢回复。
我已经换过三个esc了
从hgl 15A到hgl28A到dys xsd20a

至少我知道好盈30A分体,一定没有发烫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喜欢啊, 这是去年的事了。 最近在优化这个机架的上层建筑。 使用25-600mw功率可调图传和微雨燕。 同时 ...

出了我买一个

楼主:
谢谢你喜欢我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