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注意了……

楼主(2016-11-02):
大家平时玩机的时候下来的顺序我不知道是怎样的,但我今天受了教训,根据自己的判断,今天飞完鸡鸡就把控关了,还没到十秒,K8就冒烟,然后就再也没反应了,大家注意先关控极有可能烧毁陀螺仪,切记切记。如果另有原因也希望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什么电调?

网友:
自我毀滅裝置,

碟中諜的五秒後自動毀滅裝置

网友:
我草,难道平时我先拔电的做法不是正解

网友:
又来活跃论坛气氛了

网友:
这个有中奖比例的???反正我先关后关都随性

网友A:
失控自毁装置。这里装置通常用在军无人机上面,遇到可能落入敌手的情况时(失控是一种情况)就将芯片毁掉,避免泄漏关键 机密信息

网友B:
关控烧陀螺?!是别的问题引起的吧?

网友C:
陀螺或电调问题

网友:
不搭嘎的两个东西

网友:
自毁装置?

网友:
不科学啊我靠

网友:
这个牛逼了,还有这功能?意思只要失控,接收找不到发射机,陀螺就自毁吧?

网友:
那要失控保护有毛用?

网友:
可以挂炸yao去胡阿克巴了

网友:
城里人真会玩儿

网友:
这应该是偶发,一般都是先断电飞机再关控,防止失控

网友:
先关机再关控  先开控再开机 养成好习惯

网友:
估计是短路了

网友D:
是不是失控保护设置不对 舵机卡住了 电流太大烧了K8?

网友:
手指一抖,经验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陀螺或电调问题

如果是陀螺问题这个就不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控烧陀螺?!是别的问题引起的吧?

接线正确,陀螺仪刚调好,还有什么原因导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失控保护设置不对 舵机卡住了 电流太大烧了K8?

估计是啊,这个原因我估计也是因为过流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线正确,陀螺仪刚调好,还有什么原因导致呢?

真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