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参数问题?是否能解决震动过大

楼主(2016-11-02):
今天在apm官网看全部参数的解释,可是英语不好,只能借助有道,找到这两个参数,不知道是否跟震动滤波有关系,现在机器震动有点大,想减小一点,不想用减振板。有调过这个参数的大神吗?或者知道怎么调的大神出来指导一下吧

网友A:
旧版本上 俺 取  10Hz 就 可以了。

即过滤噪声,又兼顾 带宽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旧版本上 俺 取  10Hz 就 可以了。

即过滤噪声,又兼顾 带宽 。。。

你说的哪个参数?求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哪个参数?求指导

  旧本版 软件里 有 【INS_MPU6K_FILTER】

这个 参数,,可是 不知道 新版本 AC3.33 改什么名字了。

这 开源的 就烦在这里。。。有些参数 定标系数变化 10倍,

有些参数 名字 都 变得 不知道 哪儿 找。。。头痛不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旧本版 软件里 有 【INS_MPU6K_FILTER】

又找了找,感觉INS-GYRO-FILTER与INS-ACCEL-FILTER就是你说的之前那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找了找,感觉INS-GYRO-FILTER与INS-ACCEL-FILTER就是你说的之前那个

  恩 谢谢 楼主 。。。
GYRO 是 陀螺的滤波——建议 取值要大些 例如 32Hz
ACCEL是 加速度滤波——建议 取值小一些 例如 10Hz。
(请 不要 过分小,,, 10Hz 已经属于 下限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