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芯的电压不一样了,有什么办法把没电的电芯也充满电了 ...
电芯的电压不一样了,有什么办法把没电的电芯也充满电了。

楼主(2016-11-02):
我
电池
的电芯电压不一样了,一直在用PL6大电流充电,现在可能是冬天了,电芯的单片电压不一样了,我看之前有人发帖子说用B6能把那些没电的电芯都充满,是不是这样啊,还是有什么别的办法把那些电压相对低的电芯充满电。十分感谢。

网友A:
你这个充电器我没用过,没有平衡模式吗?

网友B:
PL6搞不定的用B6搞 ?

网友C:
我的电池也是,始终相差0.1V左右,无论是充满还是保存电压还是充电中途始终有压差,用的T610充电器,充电器显示的电压和电池的实际电压是完全吻合的,但充满了始终有压差,搞不懂,既然平衡模式下有一片没充到4.2V,那干嘛停机呢?

网友D:
买个a9,平衡性能很强大

网友E:
用公头杜邦线把单片电芯引出来,然后一节一节的充满。

网友E:
引用 网友B:
PL6搞不定的用B6搞 ?
楼主之前发的帖“PL6充电器总是报警,而且充电电流总会掉下来,请老司机帮帮忙,多谢。”意味着有可能是因为PL6充电器故障导致电压不平衡的。如果那个B6工作正常那么就可以一搞。

网友F:
7楼方法值得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