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准备入手天翼73寸 SLICK360 求指教

楼主(2016-11-02):
配置如下
发动机 DLE35RA  如果用4冲程 应该用什么排量的?
桨 20*10
舵机 FUTABA S3470sv
油门舵机 futaba S3001
两块 2s 2000mAh 7.4V分别作点火电和接收电

飘带开关 带充电功能

以前玩电动,第一次装油机,有什么安装上问题需要注意?

谢谢!

网友A:
汽油机的安装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最好有老鸟带,或者参考油动固定翼板块中关于汽油机安装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油机的安装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最好有老鸟带,或者参考油动固定翼板块中关于汽油机安装的帖子。

好的 谢谢  这就去看看

网友B:
汽油机震动大 装之前要加强 刷一层环氧  别怕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油机震动大 装之前要加强 刷一层环氧  别怕麻烦

收到

网友C:
3D机不用四冲。

楼主:
引用 网友C:
3D机不用四冲。

嗯 谢谢

楼主:
我是不是发错地方了

网友D:
这飞机我飞过,装电的,性能很好。装油的话,建议控制好重量。油门用3001塑料齿有点悬,其他舵机建议15GK以上。DLE35估计难有电动的表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飞机我飞过,装电的,性能很好。装油的话,建议控制好重量。油门用3001塑料齿有点悬,其他舵机建议15GK以 ...

感谢指教 !第一次装汽油机 谢谢啦

网友E:
73不应装油机, 油机最好起步为50-60CC,  稳定性高很多,73装电和油动比,价格很接近,73电池用308充可以在外场满足10-12分钟同时满二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73不应装油机, 油机最好起步为50-60CC,  稳定性高很多,73装电和油动比,价格很接近,73电池用308充可以在 ...

电的有70e了想尝试下油机,听听发动机的轰鸣声

网友F:
舵机都不到10kg,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舵机都不到10kg,太小了

是稍小了点 凑合飞吧 反正技术也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