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
APM压线

楼主(2016-11-02):
请教各位,之前用于调整机子压线的那个参数,在APM3.1里面找不到了,有哪位知道是哪个参数吗?就是之前的XTRACK_GAIN那个参数,决定过航点之后是直飞下一个航点还是压线的那个参数。麻烦各位了。

网友A(2017-01-10):
在后面版本变成'n开头的两个参数了 默认值是0.02和20你好,我qq214927822如果没解决现在加我一下,我3.38版本地面站刚刚解决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