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和飞翼新手选哪一款??

楼主(2016-11-02):
马上要转行玩固定翼了,但还没想好买哪款?我很喜欢飞翼,但身边的模友建议我买冲浪者。我看着冲浪者那细细的后机身,总感觉不耐炸。。。。。请教一下论坛的模友,冲浪者和飞翼两种机型,哪一款好飞??

网友:
冲浪者啊啊啊

网友:
飞翼速度太快,估计新手难控制。纸飞机不错。

网友:
当然是冲浪者

网友:
冲浪者适合新手

网友:
新手冲浪者  飞翼可惜没有合适的外形

网友:
冲浪者+1。
飞翼除了速度快之外,也没有方向舵,转向只能靠副翼及升降舵控制,新进者还是以标准四动机为宜。

网友A:
这个飞翼看起来不错,是哪一款哦

网友B:
如果是刚要练习飞固定翼,冲浪者肯定是首选,因为它的飞行稳定性很好,飞行性能也是很不错的,容易控制很适合新手练习飞行。飞翼的飞行速度很快,飞行很灵活,一般刚练习飞行飞手的反应还没有那么快,对飞机的姿态的变化反应不过来,很容易炸机,不建议刚开始飞固定翼就入手飞翼。

网友:
新手冲浪者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飞翼看起来不错,是哪一款哦

我也不知道这款飞翼是哪个型号的,我是在别的航模论坛看到的,这是我见过飞翼里面最漂亮的一款,就收藏了

楼主:
多谢指教,总感觉冲浪者那细细的后机身不耐炸~请问还有别的机型适合新手入门吗?(塞斯纳不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刚要练习飞固定翼,冲浪者肯定是首选,因为它的飞行稳定性很好,飞行性能也是很不错的,容易控制很适 ...

多谢指教,总感觉冲浪者那细细的后机身不耐炸~请问还有别的机型适合新手入门吗?(塞斯纳不考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总感觉冲浪者那细细的后机身不耐炸~请问还有别的机型适合新手入门吗?(塞斯纳不考虑)

我带新手飞过的冲浪者应该有超过20架了,个人感觉冲浪者是非常适合新手练习飞行的机型,几年前的冲浪者机身尾管是装有一根8mm的碳管的,后来的生产厂家为了节省成本就没有配碳管了,其实你只有在安装时自己装一根碳管在尾管里面,机身的刚性就很好了,实际上冲浪者是很耐炸的机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总感觉冲浪者那细细的后机身不耐炸~请问还有别的机型适合新手入门吗?(塞斯纳不考虑)

天行者1680、飘飘、好小子~没飞过固定翼的话,建议从飘飘好小子入手,我是不太喜欢冲浪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带新手飞过的冲浪者应该有超过20架了,个人感觉冲浪者是非常适合新手练习飞行的机型,几年前的冲浪者机 ...

好的  受教了,另外冲浪者还需要加飞控吗??手里有一套闲置的FPV套装,以后打算飞FPV,不会飞很远,直线距离不会超过700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  受教了,另外冲浪者还需要加飞控吗??手里有一套闲置的FPV套装,以后打算飞FPV,不会飞很远,直线 ...

我觉得新手练习飞行不要上飞控,但是一定要上模拟器练习,我带飞过二、三十个新手练习飞行,有认真练习模拟器的学员,带飞两、三次就可以单独放飞,没有练习模拟器的学员,最典型学员带飞次数可能二、三十次都不止了还不能够掌握好飞行的基本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新手练习飞行不要上飞控,但是一定要上模拟器练习,我带飞过二、三十个新手练习飞行,有认真练习模 ...

好的,最近一直在练习模拟器,现在正练习降落呢,基本能安全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