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羊的控tango和x9d,到底选哪个?大神过来指点下啊,谢谢

楼主(2016-11-03):
双十一了,准备入手个好点的控,才玩穿越两个星期左右,已经着迷了,买了地平线空心杯,alpha110,华科尔的210和一个130的组好的套机,210空旷地玩,130院子飞,空心杯家里单位闲暇时飞飞。但是一直没找到合适控,看中黑羊的tango,一是带显示器,不用带小飞手,我小飞手七寸的,再加电池很重了,如果再放遥控上,估计胳膊酸的不行,但是又不喜欢用三脚架,另外听说tango的内置图传接收效果不错,比小飞手带蘑菇头的距离远,雪花少,另外外形独特,颜值高。手感也不错。就是接收机不便宜,高频头不知道xjt能否用!再就是别人推荐的神控x9d,听说功能各种强大,除了做工不行,手感稍次,功能上不错,双十一快到了,准备下手了,但是还是没想好选哪个啊,头疼,希望大神能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x9d 吧。你以后确定只玩穿越?我入坑20多年,还没有见过只在一个坑呆着的魔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x9d 吧。你以后确定只玩穿越?我入坑20多年,还没有见过只在一个坑呆着的魔友。

目前不好说,,看未来有什么新东东

网友B:
用X9D因为这两个控都是FrSky制造的。黑羊只是贴牌狗

网友:
黑羊的那个带屏幕的、屏幕太小,好像是4.3寸,飞穿越不够。

网友C:
其实我纳闷的是  这个什么tango这么贵,为什么不买华科尔的devo f12e啊?带5寸屏幕,12通,还能刷deviation,然后dsm2接收飞各种小飞机。。

网友:
黑羊控听说也是x9d长代工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不好说,,看未来有什么新东东

穿越万多了就感觉要有新的刺激。。。直机跟固定翼在等你。

网友:
买X9D PLUS吧   黑羊瘫狗比较折腾人

网友D:
tango外形拉风,的设置简单,理念就是拿起来就飞,但是得配高频头,价格高
x9d的opentx对新手来说有些复杂,但是很经典的一款控,性价比高
两款控都可以直接usb连电脑飞模拟器,这点不错
综合来看建议第一个控的话还是x9d,折腾下来会对很多基本概念有深入理解,tango非常适合当二奶或者随身带着飞空心杯

楼主:
引用 网友D:
tango外形拉风,的设置简单,理念就是拿起来就飞,但是得配高频头,价格高
x9d的opentx对新手来说有些复杂 ...

谢谢,精彩的点评!

网友:
tango飞空心杯合适,二奶控

网友(2017-08-23):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纳闷的是  这个什么tango这么贵,为什么不买华科尔的devo f12e啊?带5寸屏幕,12通,还能刷deviation ...

F12 就是垃圾 就是垃圾 就是垃圾

网友:
f12e垃圾 tango自带霍尔摇杆不用升级 油门中位不抖舵  x9d开源固件

网友:
哈哈,當然買tango.....不要想太多

网友:
如果是一指禅的话可以看看QX7,也是frsky的控但性价比更高,而且该有的功能都有

网友(2019-02-03):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纳闷的是  这个什么tango这么贵,为什么不买华科尔的devo f12e啊?带5寸屏幕,12通,还能刷deviation ...

华坑那个屏幕亮度是屎~阴天室外都看不见

网友E(2021-01-05):
各位大佬 tango 2 没有微调,飞固定翼怎么办?难道只是为了飞穿越机而设计的控吗?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各位大佬 tango 2 没有微调,飞固定翼怎么办?难道只是为了飞穿越机而设计的控吗?谢谢。

不能直接微调的,基本告别固定翼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能直接微调的,基本告别固定翼了
想入手tx18s,只是担心稳定性不好,出现失控或死机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