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刷机后,不知道怎么设置混控

楼主(2016-11-03):
d10刷机后,不知道怎么设置混控,特别是v尾混控,完全搞不明白,求大神指导

网友:
额,说实话,刷的固件比较难用;我只用来飞飞简单的穿越  直机和固定翼的高级特性我是没心思研究

网友A:
说实话,真的不容易,只能自己慢慢试,说也说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真的不容易,只能自己慢慢试,说也说不好

我设置时,两个舵机只能混控到一个通道,再没法用另外的通道控制了,是什么情况?

网友:
三角混:
设置如下(引用上边一位大侠设置方法) 这个可以完成三角翼的设置。 提上来给需要飞固定翼的同学们参考。

副翼:三段式
混控:2(共使用两组混控,把升降和副翼加入到副翼通道混控,光标在“模式1-N”下面的数字上按R/L切换两组混控模式)
1)模式1:
开关:无
作用:替换
输入:副翼
曲线:45度曲线
比例:80~100(视各人习惯控制大小舵量)
偏移:0(通过偏移量可调整舵机中立点)
2)模式2:
开关:无
作用:附加
输入:升降
曲线:45度曲线
比例:80~100(视各人习惯控制大小舵量)
偏移:0(通过偏移量可调整舵机中立点)
升降:三段式
混控:2(共使用两组混控,把升降和副翼加入到升降通道混控,光标在“模式1-N”下面的数字上按R/L切换两组混控模式)
1)模式1:
开关:无
作用:替换
输入:!升降 (叹号 为 反向曲线 只要在这位置摁下确认 就反向了。)
曲线:45度曲线
比例:80~100(视各人习惯控制大小舵量)
偏移:0(通过偏移量可调整舵机中立点)
2)模式2:
开关:无
作用:附加
输入:副翼
曲线:45度曲线
比例:80~100(视各人习惯控制大小舵量)
偏移:0(通过偏移量可调整舵机中立点)

楼主:
多谢,我再好好试试

楼主:
终于搞定了,有个小问题需要注意,我的4.01版本的不能在混控里选用三段式的,那样没有作用的选项,需要选择多段式,然后设置成两段就好了,再按照上面的方式分别设置两个通道,具体怎么设我还是没搞搞明白,完全是实验出来的

网友:
手指一抖,经验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