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技术请进,遥控器问题

楼主(2016-11-03):
?from=s7.8-1.2&spm=a2h0k.8191393.bodydiv.5!3~5!12~A&x=1AT9S使用不到1个月出现1次白屏,昨晚调试又发现信号闪断的情况。

网友:
你好,感谢你使用乐迪的产品并反馈您的问题。

1.根据您的视频,判断是信号饱和的现象。当接收机天线和遥控器天线距离过近,有时候会偶尔会存在信号饱和的现象,在遥控器上显示没有信号,其实实际是有信号的。建议你调试时,遥控器和接收机相距半米以外,如果仍出现这种遥控器信号没有的现象,就确实可能存在问题,可以联系我们的售后,进行进一步沟通。目前判断是没问题,请放心使用。

2. 您说的白屏,具体是什么条件情况导致的。

电话:0755-88361717-882或886
QQ:2850416975  2850416973
邮箱:after-sales1@radiolink.com.cn
          after-sales@radiolink.com.cn

网友:
楼主用的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