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手上有雨燕摄像头的,帮忙量个尺寸

楼主(2016-11-03):
侧面的两个固定孔构成的圆半径是多大的?就是两个孔距离多大?想自己画机架,不知道这个尺寸,手册里也没找到,有的帮忙测量一下,感谢

网友A:
还是没明白你要的是什么尺寸, 你画个草图, 我帮你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没明白你要的是什么尺寸, 你画个草图, 我帮你量。

网友B:
你这是自己画鸡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自己画鸡架吗?

嗯,打算画个3mm的130

网友:
130要是装雨燕之类的摄像头只能放上面吧? 电池下挂了?

网友A:
这两个孔可是斜的,你画机架这个尺寸有用?一般设计成这样,角度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孔可是斜的,你画机架这个尺寸有用?一般设计成这样,角度可调。

就两个圆心距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两个圆心距离就可以了

好, 那就回家后按照你的要求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mm

非常感谢

网友:
雨燕摄像头的背板有两种选择的……配套来就有两块背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