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双动力F22上图大家点评一下如何

楼主(2016-11-03):
上图是涵道动力

上图是螺旋桨动力

上图是螺旋桨动力

左是涵道动力,右是螺旋桨动力

上图上涵道动力

上图是螺旋桨动力

?x&sharefrom=android

网友:
飞机不错,在哪里可以找到

网友:
螺旋桨动力的怎么样???

网友:
你店里怎么没有卖

网友A:
关心的就是用螺旋桨的怎么改?鸡肚肚切开怎么处理?楼主你能不能发几张细节的照片?谢谢了!还有改了以后效果怎样,什么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心的就是用螺旋桨的怎么改?鸡肚肚切开怎么处理?楼主你能不能发几张细节的照片?谢谢了!还有改了以后效 ...

不用改。仔细看那个涵道,螺旋桨那个位置有一个板。所以说这是兼容螺旋桨和涵道的。

网友:
眼力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改。仔细看那个涵道,螺旋桨那个位置有一个板。所以说这是兼容螺旋桨和涵道的。

是的眼力不错,是商品机型,两款兼容的,市场上占时没有,要到双十一过后,双十一有各销售商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心的就是用螺旋桨的怎么改?鸡肚肚切开怎么处理?楼主你能不能发几张细节的照片?谢谢了!还有改了以后效 ...

回复一下配置吧,,,,此机型两用动力,操纵和板机一样两个舵机混控,先说涵道,涵道是64的,电调配2-4S 40A-50A,BEC5V5A开关控,

舵机带方向3个9克舵机或是12克金属舵机,电池可1500-2200毫安3-4S.,,要是换成螺旋桨就是电机2212KV2450电机,螺旋桨用6045的,电调和舵机可以推荐涵道电调和舵机,电池1500-2200毫安3S,,速度方面涵道要胜过螺旋桨,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一下配置吧,,,,此机型两用动力,操纵和板机一样两个舵机混控,先说涵道,涵道是64的,电调配2-4S ...

说实话不喜欢双舵机混控,因为拉杆反而降低机翼升力。还是副翼升降分开好

网友(2016-12-06):
螺旋桨用2216的可以么?能不能放下?

网友:
小设计大方便

网友(2017-07-29):
花擦!最后来个漂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