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手动模式打副翼就滚个不停失控

楼主(2016-11-03):
F3手动模式打副翼就滚个不停失控 跟上次一样情况 应该是飞控有问题吧!? 自稳模式也试过 是低空高速飞时 触地反弹后 不停抖动失控    严重打击我对F3信心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8222
上一次失控

这次练习时  手动模式 也同样问题  正常翻了几次后 再打副翼就马上滚个不停失控。

有没有同学试过这样情况?@liujiang168

网友A:
首先做一些特技动作尤其是油门杆打到底时必须开AIR MODE飞行模式,其次我在测试某电调时发现与AIR MODE模式不兼容问题而导致炸机,还是仔细检查一下,最好记录并分析黑合子数据看看有没有异常,总之F3做为当前主流控还是很不错的,我的两块F3从使用至今炸过多次,前几天接收机晶振炸碎飞控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做一些特技动作尤其是油门杆打到底时必须开AIR MODE飞行模式,其次我在测试某电调时发现与AIR MODE模式 ...

手动模式 油门没有打到底的   再说失控之前也正常翻了几次了     我都还未切换AIR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动模式 油门没有打到底的   再说失控之前也正常翻了几次了     我都还未切换AIR

即使不开AIR MODE而又想多做动作那就建议取消MOTOR STOP如原来选择的话,而且必须用开关加解锁,这样解锁即转,做动作时还能稳定一些,但最好还是打开AIR MODE模式飞行更安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不开AIR MODE而又想多做动作那就建议取消MOTOR STOP如原来选择的话,而且必须用开关加解锁,这样解锁 ...

不锁电机更危险 。。
不是这些模式设置问题 问题是这飞控 感觉会运算混乱导致旋转失控啊

网友B:
很明显就是飞控的问题 不开airmode翻也没问题   突然抽风了 我早说了 现在这些垃 圾飞控  工艺差  原料差  各种诡异现象  建议lz把飞控的样子贴出来 看是市面上哪种飞控 还有在哪家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就是飞控的问题 不开airmode翻也没问题   突然抽风了 我早说了 现在这些垃 圾飞控  工艺差  原料差   ...

更正删除原来内容
问题貌似解决 应该不是飞控硬件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锁电机更危险 。。
不是这些模式设置问题 问题是这飞控 感觉会运算混乱导致旋转失控啊

玩了有一年多F3了,没出现楼主这个情况,用排除法如果你认为飞控的问题,先换块飞控,试试,然后分电板,电调电机

网友D:
Airmode就是油门全收稳定,不存在什么“兼容”电调问题。你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一次,前滚翻失控,一直翻到地上。虽然我不太明白,但是一看你那客服这么忽悠就基本上肯定是飞控质量问题。换一家吧。

网友E:
遇到过类似的情况。飞机还没离地就不停的抽搐,换了一套新桨就好了,可是原来那一套桨看起来没毛病啊。还有次是玩翻滚,只要我翻到180度,立马就抽,其他时候就不会有任何问题,我把roll和pitch的i调高,风平浪静。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遇到过类似的情况。飞机还没离地就不停的抽搐,换了一套新桨就好了,可是原来那一套桨看起来没毛病啊。还有 ...

你是只要翻就抽 , 我这是未知时间抽  你看我录像 前面都能正常翻了几次  之后就在未知何时抽了  明显是飞控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了有一年多F3了,没出现楼主这个情况,用排除法如果你认为飞控的问题,先换块飞控,试试,然后分电板 ...
电机已经换了一次
能搞的时间不多 先放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Airmode就是油门全收稳定,不存在什么“兼容”电调问题。你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一次,前滚翻失控,一直翻到 ...

唉 感觉就是看运气   基友那个更惨 刷不了BF  然后刷CF 也会抽

网友F:
碰到过同样情况, 调PID参数解决。 当时减小了点P和D。

楼主:
引用 网友F:
碰到过同样情况, 调PID参数解决。 当时减小了点P和I。

那为何之前飞得好好的  也很稳  能正常翻了几次后  留意视频  是刚想打副翼推了一点点就突然旋转失控

网友F:
我是这样想的:不管是触地弹跳,或者大幅度打杆, 飞控都工作在大扰动状态,输出也会接近极限状态,PID参数设定的不合理, 平时感觉不出, 但在极限数据下,超调和震荡连锁反应可能就失控了,这种连锁反应不是每次都会碰到的。PID参数中最容易导致这种不可知后果的是过大的D参数。 降低了D参数后,怎样控制系统的超调呢? 你就只能减小P和I参数, 其中P是首选。 楼主看看自己的PID参数,如果确实是个比较“硬”的设置, 那么就被我说中了。 如果是一个很“柔”的参数, 我们才怀疑是飞控问题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为何之前飞得好好的  也很稳  能正常翻了几次后  留意视频  是刚想打副翼推了一点点就突然旋转失控

还有D参数是响应打杆速度的, 和打杆的幅度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这样想的:不管是触地弹跳,或者大幅度打杆, 飞控都工作在大扰动状态,输出也会接近极限状态,PID参数 ...

嗯嗯 要回去再看看参数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D参数是响应打杆速度的, 和打杆的幅度没关系。

基友说 :降P和I的代价是变得不跟手,打杆反应变慢  一架跟手的穿越机,就是在未产生震荡的情况下P值尽可能的高  如果为了妥协飞控抽风问题降P值,搞成航拍机那样肉,就失去穿越的意义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基友说 :降P和I的代价是变得不跟手,打杆反应变慢  一架跟手的穿越机,就是在未产生震荡的情况下P值尽可 ...

对的, 为什么我们追求尽量“硬”的PID参数? 就是为了跟手。 所有的设计都是妥协的产物。 你可以先调“柔”参数。 多飞几次,看看还会不会失控,先确定问题原因先。 如果是PID的问题, 你和我以前碰到过的偶尔失控现象, 其实说明PID参数处于临界位置, 稍稍降一点, 就可以排除故障, 放心穿越机永远不会像航拍机那样“肉”的。是降P和D, 当发现飞机姿态变化太硬时才降I。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的, 为什么我们追求尽量“硬”的PID参数? 就是为了跟手。 所有的设计都是妥协的产物。 你可以先调“ ...

要降多少? 每调一下 要试飞一次?  好麻烦啊  而且要做动作才知道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岂不是又要炸?   搞不明 我那动作也不算极端吧 都很柔和地普通翻转动作

网友:
看黑盒子数据调, 有数据为支撑更准确方便。 但总体上是慢慢往上接近最佳数据。 不能倒过来。  调试时低一点,别砸坏了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这样想的:不管是触地弹跳,或者大幅度打杆, 飞控都工作在大扰动状态,输出也会接近极限状态,PID参数 ...

麻烦你看看这参数  飞是比较稳 也能飞   看看怎样调

网友F:
哪有看这个就能调的, 这不是乱指挥嘛!一定要我说的话, P、I都不动, D减8 试飞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哪有看这个就能调的, 这不是乱指挥嘛!一定要我说的话, P、I都不动, D减8 试飞下。

我是说 这是原来的参数 飞是很稳 久不久会抽  这参数是硬还是软?  那先试试

网友A:
排除法吧,先软件后硬件的原则,先刷成最新的BF固件并用最新的BF调参软件,用默认PID飞再试试如何。

网友G:
楼主我和你问题一样啊,新装的豹力套机,航线完全正常,就是翻滚会出现一定机率失控抽风,一直不停翻到地上,一直还没办法解决,bf3.0.1固件

网友H:
已帮楼主分析黑匣子数据,共找到三次炸机,均表现为:
打副翼、油门逐渐减小到0、电机停转、飞机惯性翻滚、重新推油门、此时飞机误差角度过大导致飞控输出超调连续翻滚失控。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且飞行模式均为下图,未开启AirMode

黑匣子数据已经很明确记录下了炸机前的两个动作:油门回0、电机停转。导致飞机开始不受控。
但是楼主矢口否认当时关闭了油门,不接受这个原因导到失控。
既然数据摆在这了,不接受我也没理由去找别的原因,只能猜测楼主的遥控器油门行程过大,虽然物理摇杆未打到最底,但遥控信号已经低于飞控的最底油门检查点(默认应该是1100us),据我所知楼主使用的天地飞9遥控器默认最低油门为1024us,有一段死区,最有可能的原因还是收油门收太多了,不小心超过飞控检查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是说 这是原来的参数 飞是很稳 久不久会抽  这参数是硬还是软?  那先试试

软和硬是看参数作用在飞机上的反应,而不是数值,所以你先试试,告诉我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软和硬是看参数作用在飞机上的反应,而不是数值,所以你先试试,告诉我结果

大神 妙算  D降低8后 试飞了3个电  手动和AIR 终于体验了下AIR 十分爽  觉得是必须推荐和开启的模式,各种动作都比较大 还未出现抽风现象  不过急速掉下推油时还会抖动一小下  是不是要D加点? 等下上传试飞录像 明天再去试飞入过没事 那我就错怪飞控问题了

手动模式测试

AIR模式试飞

AIR模式嗨过头 日地球

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下  就是 忘记开控 插电 平放飞机没事 一拿起角度斜一下 电机就自己狂转  是怎么回事 又不想是失控保护  要怎样设置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除法吧,先软件后硬件的原则,先刷成最新的BF固件并用最新的BF调参软件,用默认PID飞再试试如何。

reach3兄的建议降低D8点 大动作试飞3电还未出现抽风 而且感觉比之前手感好了  明日再去飞飞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我和你问题一样啊,新装的豹力套机,航线完全正常,就是翻滚会出现一定机率失控抽风,一直不停翻到地上 ...

reach3兄建议降低D8点 大动作试飞 又未出现抽风   感觉F3比较娇气  明日还要试飞多几次

网友I:
我们这很多人都是你这个情况 我们能清楚的看见是一个电机掉转,我们从PID,电调协议,再到飞控的频率,更换飞控,更换电调,再到各种各种的,我们也在找问题,飞航线没问题,就是做快速翻滚动作掉转。那些阿猫阿狗的话你跟他们计较什么,狗P不懂瞎BB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们这很多人都是你这个情况 我们能清楚的看见是一个电机掉转,我们从PID,电调协议,再到飞控的频率,更换 ...

唉  其实飞穿越fpv跟玩游戏一样  有游戏根底很快上手 难是难在飞控调参麻烦  而且感觉F3太娇气,差一点点参数就这么傲娇,自己又没多少时间耗在调试上,还靠基友坛友帮助才能得以爽飞。

网友J:
我的一架250也是这样 ,后来通过降低横滚的RATE解决了,估计是翻的太快,电调有点响应不过来,毕竟翻滚时有一边的电机转速非常低,当停止翻滚时,该电机必须能够从非常低的转速迅速提高到非常高的转速,这样就容易堵转了! 我初步怀疑根本问题还在于电调不行! 当然通过降低D 的办法,可以降低电机的快速响应,也能解决你的这个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总结就是两个办法:降低翻滚的RATE或者降低D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一架250也是这样 ,后来通过降低横滚的RATE解决了,估计是翻的太快,电调有点响应不过来,毕竟翻滚时有 ...

嗯嗯 试飞了几个电 而且动作比较激烈 还未出现失控   降低D有效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嗯 试飞了几个电 而且动作比较激烈 还未出现失控   降低D有效

看来此类问题都是由不合理的PID参数导致的。 我感觉降低Rate治标不治本, 提高rate其实是等效于提高打杆的速度。 导致问题的关键是PID参数不合理, 降低D不是牺牲了飞机的性能, 而是更合理的配置了参数。

网友K:
此帖可以终结,以前这个问题我碰到很多,这个问题和飞控没有任何关系。
可以先看看这个堵转视频。
?from=s1.8-1-1.2&spm=a2h0k.8191407.0.0

问题出在电调上,质量差的电调大油门会堵转问题,还有BLHELI老版本固件有温度保护的BUG。
当飞机大机动,造成电机转速剧烈变化的时候,使用有问题的电调电机会出现堵转,导致飞控控制不住姿态各种翻跟头炸机。
当在飞控增加翻滚速度,或者增大PID参数,会加剧电机的转速变化,触发该问题的概率就高了。把参数小调,转速降低,只是说触发的概率很低而已,问题任然存在。

如果是电调温度保护BUG引起的,可以刷最新的BLHELI固件方可解决。或是如视频中电调质量太差导致的,只能换电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此帖可以终结,以前这个问题我碰到很多,这个问题和飞控没有任何关系。
可以先看看这个堵转视频。
?from= ...

电调是用乐天15A  硬上4S  降D后翻得也算激烈吧 故意测试 未出现失控 电调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来此类问题都是由不合理的PID参数导致的。 我感觉降低Rate治标不治本, 提高rate其实是等效于提高打杆 ...

多谢指点,

现在翻转过来有时过急,补油会抖动 是不是要降P?

昨晚试飞 自稳模式下 由于补油不及时 触地反弹后还是会出现抖动失控

昨晚AIR模式试飞录像

air模式录像2

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下  就是 忘记开控 插电 平放飞机没事 一拿起角度斜一下 电机就自己狂转  是怎么回事 又不像是失控保护  要怎样设置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H:
已帮楼主分析黑匣子数据,共找到三次炸机,均表现为:
打副翼、油门逐渐减小到0、电机停转、飞机惯性翻滚 ...

我的210和你说的很相近。翻滚时不收油不炸,收油基本都炸,但我是开了airmode。不过我的210电机较烂,是老银燕。有1号电机有启动不顺的现象,我的炸机和这个电机的关系更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神 妙算  D降低8后 试飞了3个电  手动和AIR 终于体验了下AIR 十分爽  觉得是必须推荐和开启的 ...

没开控, 飞机是上锁的, 电机会转太不正常了, 也太危险了, 请楼主一定要好好自查。 大油门抖动请调TPA。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开控, 飞机是上锁的, 电机会转太不正常了, 也太危险了, 请楼主一定要好好自查。 大油门抖动请调TPA ...

问题解决了  不开控接USB看看档位,跳到了开锁和air模式,是因为失控保护 设置一下5 6通道保持 就没事了  回复锁定状态
另外你说的降D8点 是不是加8点的意思?? 貌似D是越大数字越小 越小数字越大  我原先的数值是 32  37  我设置为 24  29    翻滚不失控了 而且比之前跟手 是不是增加D了 而不是降D??歪打歪着? 就是抖动情况是急速翻滚过来下沉时补油会抖   。是不是往回减少D  如 26 31  测试到不抖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  不开控接USB看看档位,跳到了开锁和air模式,是因为失控保护 设置一下5 6通道保持 就没事了  ...

不建议通道保持,最好是模式通道失控时恢复自稳或纯手动,防止在AIR模式下失控停不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  不开控接USB看看档位,跳到了开锁和air模式,是因为失控保护 设置一下5 6通道保持 就没事了  ...

就是减8的意思, D参数也不是越小作用越大。 其它微调你就多多尝试吧

网友L:
我可不可以给个建议,pid不动,用电机选项里找到电机的怠速油门,在控制台里锁定最小油门为怠速油门值。解锁及既为怠速状态,你再飞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的一架250也是这样 ,后来通过降低横滚的RATE解决了,估计是翻的太快,电调有点响应不过来,毕竟翻滚时有 ...

那如果我把电机进角调到最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可不可以给个建议,pid不动,用电机选项里找到电机的怠速油门,在控制台里锁定最小油门为怠速油门值。解 ...

有可能是电调的问题 堵转   上星期又发生失控  还未有时间去理

网友F:
上次你发现关控电机会转这个问题时, 飞机不动时, 电机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次你发现关控电机会转这个问题时, 飞机不动时, 电机转吗?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关控 插电水平放不转 拿起就转   是因为档位跳到解锁和AIR模式里,设置一下失控保护为保持就没事了 关控是跳到锁定和手动  这次炸和之前的感觉一样 正要拉杆翻滚就失控  会不会是电调问题 跟不上?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关控 插电水平放不转 拿起就转   是因为档位跳到解锁和AIR模式里,设置一下失控保护 ...

如果是手动和AIR模式, 那么水平放,电机应该怠速运转。 如果电机不转, 那么是怠速设定太低, 这样如果你翻前关油门, 电机就会停转,这是不是可能的故障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手动和AIR模式, 那么水平放,电机应该怠速运转。 如果电机不转, 那么是怠速设定太低, 这样如果 ...

但是好多次0油门翻都没问题  就好像那个朋友回答到治标不治本有一定失控翻滚几率  我怀疑是电调问题了  本来用的是乐天15A  说明书写着只支持3S  基友说用了4S没问题  于是就硬上4S  飞是可以飞  又未有时间测试是不是堵转问题

网友M:
楼主这个问题我前几天也碰到了 翻了两圈后就无限翻滚失控炸鸡 以前开了AIRMODE随便翻 就这一次没开就炸了
另外建议楼主设置解锁就怠速 这样油门打到底电机也不至于停 很多大神高手们都是这样设置的 再一个电调不行的话估计翻滚时温度会很高保护可能电机会停转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这个问题我前几天也碰到了 翻了两圈后就无限翻滚失控炸鸡 以前开了AIRMODE随便翻 就这一次没开就炸了   ...

现在只要飞手动都开AIR模式 所以不用开怠速 感觉解锁就转比较危险   电调过热保护我也考虑过是不是这样个原因   但是听说好多人都翻滚失控过 又在某群听说 BL BLS都会出现几率抽风  只有DSHOT不会抽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这抽风问题不解决,总感觉不能放开地飞

网友N:
这个情况我出现了很多次了,第一次换了电机就好了,第二次电调电阻脱落换了电调就好了,最近又出现了,情况更诡异,2300KV电机3、4S电池都正常。用2700KV电机3S电池正常,4S电池翻滚或者猛推油就炸。通过BLACKBOX分析,某个电机会突然满油持续旋转,直至飞机自旋炸机…出现这种问题现在都没有能完美解决。

网友N:
引用 楼主:
现在只要飞手动都开AIR模式 所以不用开怠速 感觉解锁就转比较危险   电调过热保护我也考虑过是不是这样个 ...

问题不解决真的不能放开的飞…

网友:
大力BLS 猛禽BLS 都出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N:
问题不解决真的不能放开的飞…

唉 又没有那些比赛的大咖出来说说  你们有试过这样抽风吗 看你们的视频翻得很嗨森啊 抽风不解决压根不敢放来翻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情况我出现了很多次了,第一次换了电机就好了,第二次电调电阻脱落换了电调就好了,最近又出现了,情况 ...

握个手兄弟,同病相怜的兄弟啊,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基本一个月没怎么飞了,你说的和我今天看黑匣子是一模一样的,我的是三号电机在右翻滚后就没输出,然后瞬间满输出,芭蕾炸鸡

网友:
引用 网友N:
问题不解决真的不能放开的飞…

有次我急掉头直接拍地上了,再没飞过了,都是修一下 然后到草地上起飞 目视翻滚,炸鸡。。。修 再炸

网友(2016-12-08):
我换了那个满油的电机 关闭BREAK IT ON 就好咯

网友(2017-03-05):
同样这个问题 之前是有几率失控 现在是经常这样 最近意味这个已经炸鸡炸进去一千多块的零件了 在解决不了就退坑了

网友:
今天调两只机遇到同样问题,打横滚自己翻到炸损失一机臂第二只也是同样问题损失一电调。xmdys20a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正删除原来内容
问题貌似解决 应该不是飞控硬件问题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啊,我一打副翼多了就翻。用了一段时间变这样

网友:
我也是这样的问题。以前没有的,自从发生过一次现在频率越来越多

网友:
我有一个问题更难受,f3用cf校准油门后
4个电机 正转的两个电机正常工作
反转的两个电机  拉到1500才解锁    小于1500正转  大于1500他会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