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通的4浆旋翼头 能安装到4通无副翼的主轴上吗?

楼主(2016-11-03):
如题,YD117 是无副翼的 4通机。 2桨叶。  能否将伟力K124 4浆旋翼头 替换原来的2浆夹头么???  理论上是否可行?十字盘不动,上面那个小的万向接头 4通的  也有4个万向接头,只是2桨叶只用了两个。如果装4浆的话 不知道是否可以?

网友:
四通机不带螺距,另外十字盆的万向接头和K124大小不一样。

网友:
有刷电机,转起来动力估计有可能不足,而且十字盘和桨夹连接也是个问题

网友A:
我想到个办法,你也用把117的十字盘拆开,留下面的,把124的十字盘拆开留上面部分和轴承,然后组合到一起,用124的连接扣把十字盘和桨夹连接到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到个办法,你也用把117的十字盘拆开,留下面的,把124的十字盘拆开留上面部分和轴承,然后组合到一起, ...

动力的确也是一个问题。就算都能装上,这电机也带不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力的确也是一个问题。就算都能装上,这电机也带不起来。

三叶桨估计能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到个办法,你也用把117的十字盘拆开,留下面的,把124的十字盘拆开留上面部分和轴承,然后组合到一起, ...

4通旋翼头螺距是固定的,两边的桨夹是一体的,所以十字盘只要2个球头。
6通旋翼头要装到4通机上去,估计先要把旋翼头螺距固定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