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改金属舵机挂彩了

楼主(2016-11-03):
忙活了一天店主把金属舵机发成正向的,还得换货麻烦呀,用遥控改成正确的陀螺仪也跟着改了,一飞就往后反直接大奖打地,炸了3回脚架都炸掉了,舵机居然没坏,看来真是结实呀,要是原厂早死多时了。牙机都用上了,手也打破了

网友A:
把舵机插头红黑线挑出来对换,电机就能反向了,不要在遥控器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舵机插头红黑线挑出来对换,电机就能反向了,不要在遥控器改

不能这样改吧

网友B:
同款舵机,确实耐用

网友:
好像是 电位器任意2根线拆下来对换焊接好,然后是电机的两根线对换焊接好

网友:
   O NO....... 小心D嘛....

网友A:
以前我改过一个驰远的直线舵机,不过是5线的。就是对换一根红黑线反转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改过一个驰远的直线舵机,不过是5线的。就是对换一根红黑线反转电机

电位器三根线最边上两根对调,电机线也要对调才行

网友:
舵机电机线反接直接烧板子,电调接电机可以这样,但是舵机有一个信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改过一个驰远的直线舵机,不过是5线的。就是对换一根红黑线反转电机

这种三线的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舵机插头红黑线挑出来对换,电机就能反向了,不要在遥控器改

照您这样改是烧舵机的节奏啊!

网友:
舵机的正反向可以用摇控设吧,需要这么麻烦??

网友:
X6控可以设备舵机正反吧,为什么要改线

楼主:
用遥控把舵机方向改了,120一飞秒炸,应该是陀螺仪的事

网友:
不能在遥控器里改反向,改舵机,电位器线电机线

网友:
三线舵机改方向,必须电机线对调,电位器两边线对调。挂彩是你自己原因,拔电机线开机试一下修正方向的事,为何不去做。

网友:
这个舵机 耐用吗 求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款舵机,确实耐用

有舵机链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