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个小床

楼主(2016-11-03):
订的小床今天到了,新手不知道怎么调节精度,现在发现小拖板有点紧,卡盘和尾椎不同心,也没送拆卡盘的起子,请高手指教新车床如何调节精度和哪些需要做的准备工作,百分表还在路上,还需要哪些特殊工具呢

网友:
恭喜 恭喜 多少米入得 啊?

楼主:
2k6,350mm,全钢齿轮

网友A:
我也刚入手一台210,发现自动走刀不好脱档,你的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刚入手一台210,发现自动走刀不好脱档,你的怎么样?

我的还好,自动走刀没问题

网友:
有铣.但是没车  狠蛋疼的一种状态

网友B:
你怎么知道卡盘和尾座不同心?
要使用正确的方法测量,大部分尾座是可以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知道卡盘和尾座不同心?
要使用正确的方法测量,大部分尾座是可以调整的。

我用卡盘夹了个顶锥和为顶锥一对,差很远,这样不准么,需要专业工具么

网友:
求私聊链接

网友C:
找一根标准验棒在卡盘、尾座两边用顶尖顶上后用百分表测量验棒的正母线和则母线然后根据数值进行调整既可。一般误差较小调整尾座就可以!

网友:
应该现车一个锥体。卡盘夹持肯定有误差。

网友D:
主轴的卡盘端是磨制的标准锥孔吗?利用此锥孔配合检验棒打表,如此校准中心线才是专业方法。其余全是“野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一根标准验棒在卡盘、尾座两边用顶尖顶上后用百分表测量验棒的正母线和则母线然后根据数值进行调整既可。 ...

还没买检验棒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轴的卡盘端是磨制的标准锥孔吗?利用此锥孔配合检验棒打表,如此校准中心线才是专业方法。其余全是“野路 ...

还没买检验棒,买一个来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E:
别买检验棒了,那玩意死贵,一夹一顶一根轴,粗车一刀,精车两刀,测头尾大小头多少,尾座打表调整工件直径差的一半

网友E:
尽量安装水平,我的帖子有一个调整精度的经验,你可以参考一下,车刀要锋利,减少让刀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尽量安装水平,我的帖子有一个调整精度的经验,你可以参考一下,车刀要锋利,减少让刀误差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买检验棒了,那玩意死贵,一夹一顶一根轴,粗车一刀,精车两刀,测头尾大小头多少,尾座打表调整工件直径 ...

我试试,谢谢

网友:
楼上正解,检验棒,直尺打表,正侧母线校准,一丝应该能调出来,如果你床头箱能动当然是最好了,楼主你的床子应该是一体铸造吧!误差大就换货,不论是铲哪都是功夫

网友:
楼主不好意思我刚才的回复发错地方了

网友:
芦潮港0630a和十一机0630a有什么区别吗?新人不能发帖,借楼问下各位大神。。准备入芦潮港0630a车床!!谢谢啦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用卡盘夹了个顶锥和为顶锥一对,差很远,这样不准么,需要专业工具么

你卡盘夹的顶锥不是是莫氏顶锥? 如果是,那就是你方法有问题。   建议夹根铝棒车制出一个尖再和尾顶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卡盘夹的顶锥不是是莫氏顶锥? 如果是,那就是你方法有问题。   建议夹根铝棒车制出一个尖再和尾顶对比 ...

是不是要先解决卡盘平行度问题啊,夹光轴打表远端15丝呢

网友:
我觉得新买的床子,出厂都有检验,先不说质量如何?检验如何?找个会用车床的试试没有太大质量问题就好了。其它的,我觉得先学会开车,在考虑修车的问题。
以上你的问题就知道是初学者,回帖热心网友都给你答案了,你可能也很难做到,所以现在的重点买车是要用的,在使用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要比纸上谈兵要好许多?
1  主轴简单同心检测不是用卡盘夹锥顶,非要夹要打表找正后再测,正确的是拆下卡盘,一般主轴安装卡盘端都是有锥度的,插入随机带的大锥顶,和尾顶来看锥顶点是否对齐。你是新手拆卡盘会影响精度,还是不建议操作了。

网友:
2 使用校验棒测,或车自车轴测,对新手来说你还是有难度。校验棒装夹也必须打表找正后才能测。
你自车长轴,最好要用跟刀架车出来才相对好些。
  我觉得还是先学会用,再使用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要先解决卡盘平行度问题啊,夹光轴打表远端15丝呢

15个丝你是如何检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15个丝你是如何检测的?

百分表固定在托板上,卡盘夹光轴露出大概15-20cm,远端打表,手动转卡盘看表针跳动啊

网友F:
你的卡盘是3爪自定心?还是四爪自定心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卡盘是3爪自定心?还是四爪自定心

三爪自定心

网友F:
你夹检验棒每一次都是同样的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夹检验棒每一次都是同样的偏差?

夹的光轴,都一样,我检验棒在路上还没到

网友G(2017-03-10):
西马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西马特吗

不是的,cj0618

网友:
这个型号就应该是西马特,,,或是贴牌的

网友:
cj0618就是西马特的型号呀

楼主:
应该是西马的C2

网友G:
肯定不是c2,,因为c2没有这个价格的,,,就是西马特0618。。。。价格差1500吧。。。西马特c2现在应该在4300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肯定不是c2,,因为c2没有这个价格的,,,就是西马特0618。。。。价格差1500吧。。。西马特c2现在应该在43 ...

4300不如买210了

网友:
https://www.taobao.com/view_imag ... mp;shopId=358755556你看看这个,,,会吓坏了的

。。。。。我的和这个一样,就是没有数显。。。。当初全下来6000多。。。。这个有数显还要9551.4太吓人了。。。。

网友:
我的就是cj9518。。。180.310车床。。。和淘宝的比就少了数显,,,其余都一样。。。

网友:
叫,,时尚人气总店铺,,,,,淘宝的,,,https://shop358755556.taobao.com/?spm=2013.1.1000126.2.xmXeFF自己看看吧。。。

网友:
精度两微米 。。。。

网友(2019-02-07):
引用 楼主:
我用卡盘夹了个顶锥和为顶锥一对,差很远,这样不准么,需要专业工具么

如过是,水平方向不对可以调整尾座或床头箱,但是怎样调整都必须与导轨平行。

网友:
有钱,要买也买老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