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贱把大疆悟电池TB47板子烧了,请高人指点修复?

楼主(2016-11-04):
起因是TB47电池6片电芯压差大。。。APP报错电池损坏。于是拆开电池打算用维修电源通过电池的平衡头把6片电芯冲一致后,再用原装电源充。。。。因为没有大疆电源板上那种迷你的平衡插头,自己用电阻针脚插进平衡头分别充电,前期挺顺利,悲剧的是最后一片冲完收工时,一只插在正极(单片电芯4.2V左右)的电阻脚不幸碰到了图1红圈所示的位置,可能是板子侧面,然后伴随着一股异味。。。。瞬间断开,不过异味还是持续了几秒。

等异味散去后,不死心。。。打算冒死把电芯平衡头插一下板子试试,刚插上异味又冒出来了。。。无奈放弃。。。想请教下坛里的电子达人,可能损坏了板子哪里?

网友:
芯片烧毁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A:
去收个报废的焊上去吧,那2个202旁边写着R2  R4应该是反馈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收个报废的焊上去吧,那2个202旁边写着R2  R4应该是反馈电阻

朋友说可能是碰到板子侧面未涂层的那块区域。。。哎。

网友B:
不用折腾了,吃过亏的告诉你芯片基本也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折腾了,吃过亏的告诉你芯片基本也就坏了

不知道这位朋友电芯这样修复后,效果如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位朋友电芯这样修复后,效果如何?

电芯充平衡之后能用一段时间又会报错,得再次充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芯充平衡之后能用一段时间又会报错,得再次充平衡

看来电芯是硬伤。。
对了,大疆自带那个平衡头规格朋友知道吗?我打算改成普通电池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电芯是硬伤。。
对了,大疆自带那个平衡头规格朋友知道吗?我打算改成普通电池算了。

就用原来那个剪掉接上就是

网友C:
短路过的电芯也别用了……,看样子是后面某个场效应管烧了,不建议修了。电芯拆没坏的来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路过的电芯也别用了……,看样子是后面某个场效应管烧了,不建议修了。电芯拆没坏的来用吧

不是电芯短路,是板子上的元件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