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地平线小黄机

楼主(2016-11-04):
新入地平线小黄机,接收用的原来四轴上用的RC832,试了好多次,对不上频,麻烦高手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油门杆下压,注意不是拨油门杆。就像鼠标中间滚轮下压。

网友A:
你没说清楚,应该告诉大家是飞机和图传接收两个对不上,导致832接收收不到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说清楚,应该告诉大家是飞机和图传接收两个对不上,导致832接收收不到图像

对的,是这样的情况,谢谢你,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网友:
有可能是 油门正反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