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150X 对频问题?

楼主(2016-11-04):
新买亚拓150X,看了下说明书,先开APP连接蓝牙,遥控器那一项默认就是Futaba fhss,退出App后重新插拔电池,按对频键,闪绿灯后开控,过一会后板上的灯又蓝闪了,对频没成功。重复了几次还是如此,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遙控器是使用futaba的哪一款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遙控器是使用futaba的哪一款型号?

我用的是14SG。

网友B:
150X到底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0X到底怎么样

频都还没对上。
看了真机才知道,之前伟力的K112就是这样类似的东西。

楼主:
刚还继续折腾了一下。FUTABA的油门通道是反向的,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建好模型的第一件事情是设置油门反向,没想到150的油门尽然就是反向的,所以对频不上。因为没对上频,打算在遥控器新建一个模型在试试,因为机没关,没想到建完后马上就对上频了,我动了下摇杆打算看看有没反应,没想电机转了,还越来越快,立马把摇杆推到最高,油门停了,机也飞起1米多高自由掉落,还好没摔烂。教训,以后建完模型第一件事是设置油门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