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听过一种名叫“水平八字”的飞行技术的吗?

楼主(2016-11-04):
有谁听过一种名叫“水平八字”的飞行技术的吗?
也不知道字写得对不对,有谁知道,解释一下呗,最好有视频。

网友A:
水平八字就是机身朝一个方向八字飞行,飞机不能转弯,

网友:
不知你是不是指的3分45秒的这个动作

楼主:
看的不是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平八字就是机身朝一个方向八字飞行,飞机不能转弯,

有视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视频吗?

你在优酷搜小罗模型就有了

网友:
ASFC的一个考试动作吧

网友B:
飞机按照这个   数字8
飞出来的  是8字(画的不圆,别笑哦)

我画的箭头
是飞机在飞到那个点的时候,
飞机的头正对的方向
且保持在一定的高度

飞出来的就是水平八字了

表达的不好

如果不懂的在问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按照这个   数字8
飞出来的  是8字(画的不圆,别笑哦)

大致了解了,谢谢啊

网友:
直升机的一个基本功动作而已,不过玩多轴的有几个会呢,何况多轴还带6轴自稳

网友(2017-02-27):
对于多轴来说,都这么稳定了,飞这个已经没有啥技术含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机按照这个   数字8
飞出来的  是8字(画的不圆,别笑哦)

应该还有进出航线,,

网友:
用固定翼飞水平8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