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470L有间歇性哐哐噪音

楼主(2016-11-04):
最近飞470的时候,感觉噪音很怪异,那种哐哐的声音不太像电机的声音,但又不是很像大齿的声音,飞行中桨的声音很小,反而是这个怪音烦人。齿之间是有间隙的,难道是间隙大了?

网友:
间隙应该为1张纸厚度

网友A:
可以把调整皮帶松紧的两颗螺絲全部上紧后,再各松1.5圈试试

网友:
换个桨试试

网友B:
470的金属加强件是不是和450l的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470的金属加强件是不是和450l的通用?

通用

网友:
小罗的500也有那种叽叽的声音,小罗说是齿轮的问题,

网友C:
我在打死右方向的时候也听到了,是有节奏的。我也没找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470的金属加强件是不是和450l的通用?

你说的是红色那个?应该是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调整皮帶松紧的两颗螺絲全部上紧后,再各松1.5圈试试

把皮带轮锁紧了,还是有。我有点怀疑是皮带大轮或压带轮传出来的。

网友:
皮帶轮螺絲越紧,皮帶越松,所以请记得放松皮帶压轮的螺絲

网友D:
关注中,楼主有时间录个视频听听呗

网友E:
估计可能皮带打尾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打死右方向的时候也听到了,是有节奏的。我也没找到原因

下午调了下皮带,还是有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注中,楼主有时间录个视频听听呗

明天拍一个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可能皮带打尾管吧

感觉不像,皮带已经很紧了。

楼主:
问题找到了,齿间隙小了。装机的时候感觉有间隙,锁螺丝时电机有轻微移动,加上大齿不够圆,同时飞了几分钟后电机发热,齿膨胀,所以总是在后期发出怪音,其实是齿摩擦的声音。重新调了间隙,声音正常了。

网友F:
470应该是斜齿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470应该是斜齿吧
是的,和450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