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5悬停打舵会晃动,求指导★

楼主(2016-11-04):
视频可能不太明显,打舵修正时候旋翼就会晃动,晃动感觉类似于美国手右摇杆顺时针转,是不是Vbar感度问题?

网友A:
转速低了。提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低了。提高试试

请问可以发我一下一般飞行悬停的油门曲线吗?

网友:
主旋翼感度高了,降点!

网友:
手法不稳

楼主:
手法和主题没关系吧,就不要吐槽我手法了吧

网友B:
感度高往下降。如果感度降到离建议值较多的时候检查下机械,有可能球头扣孔较紧。如果降到离建议值不多的地方就不晃了那就直接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度高往下降。如果感度降到离建议值较多的时候检查下机械,有可能球头扣孔较紧。如果降到离建议值不多的地 ...

好的,谢谢

网友:
旋翼头机械有问题!感度高!

网友C:
試試將電機線拔了,把油門推到中間,

然後觀察一下,你推拉搖杆(升降、副翼),看看有沒有奇怪的舵機自己動的情況出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試試將電機線拔了,把油門推到中間,

然後觀察一下,你推拉搖杆(升降、副翼),看看有沒有奇怪的舵機自己 ...

确定是感度问题,将感度从推荐的60降到50了,好许多但还是有一点点晃,有待进一步调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定是感度问题,将感度从推荐的60降到50了,好许多但还是有一点点晃,有待进一步调试

慢慢調吧,

調機是挺煩人的

网友:
十字盤上的球頭扣干涉了,打磿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