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主板烧了

楼主(2016-11-04):
今天3/6轴切换,飞机失控撞墙。结果损坏了尾电机和大齿。重新装好后,大桨可以转,但是尾电机不转,过了一会有股味道。拔掉电池,发现尾电机烧了。重新换好尾电机,插上电机结果主板不亮了,有开机声音。这个是哪个地方烧了呢?我记得原来群里有篇跳线修板子的,谁有链接共享一下,谢啦

网友A:
发想图咯。

网友:
找到烧坏的mos管,换一个
估计尾电机或者尾电机线短路

网友:
看精华帖

网友B:
看这个零成本修复V977/K110主板的尾电机MOS,锁尾效果一流,【已上传测试视频】 http://bbs.5imx.com/mobcent/app/web/index.php?r=webapp/share&tid=1153627&forumKey=vuXiNyyUWQ8TyNVIya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我一直裸飞不用头罩,电调到主板的连接器处,红色线头断了,碰到了黑色的金属pin脚导致短路。重新焊接了一下点一下硅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图看看

焊接的粗糙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零成本修复V977/K110主板的尾电机MOS,锁尾效果一流,【已上传测试视频】 http://bbs.5imx.com/mobce ...

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