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锂电池 有一个单片电压显示 0.00V 了 怎么抢救

楼主(2016-11-04):
求助  锂电池 有一个单片电压显示 0.00V 了  怎么抢救   哪位大神 出出主意!!!!!

网友A:
跟其他的电池并联一下

网友:
看看是线断了还是电芯废了

网友:
看样子是没救了

网友:
线断了吧?不然就用镍氢模式冲一会儿电,把他冲回来,再用锂电模式充电

网友B:
突然0.000V就是线断了,拆开焊吧。

网友C:
我也有两块电池突然变这样了 4S电池 3块显示3.8 1块显示0.00 但是总电压又能量到 坏的电芯等于是直接变根导线了  不知道能不能救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两块电池突然变这样了 4S电池 3块显示3.8 1块显示0.00 但是总电压又能量到 坏的电芯等于是直接变根导 ...

如果输出电压是11.4V那就是废了,如皋是15.2V那就是掉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输出电压是11.4V那就是废了,如皋是15.2V那就是掉线了

那就是废了  才用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其他的电池并联一下

不拆电池的情况下怎么并联  是并联充电头还是输出那头?

网友:
还是先拆了看看吧。线掉了再焊,线没断就说明是废了。直接拆了那一块,3S变2S,4S变3S.

网友:
并联充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