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子空中突然失去动力,大家帮忙看下什么原因。

楼主(2016-11-04):
先说下飞机配置:kds360,蝎子2520,好盈50a v3,deko1102/1107,男爵1500(炸机时没过放),JR XG8加副厂接收

经过是这样的,下午连续飞了五块电,都没有什么问题,飞第六块电时,空中突然失去了动力(电机没有立刻停转,而是像保护一样慢慢减弱动力)随后我赶紧收油降落,飞机在触地那一瞬间我感觉到动力又突然恢复了,所以我就立马切了hold。最后结果是飞机正着拍在地上,只断了一个脚架和一根桨,但我很想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因为以前也出现过类似的突然失去动力又恢复的情况(时间很短暂,没有炸机)。PS:飞机定速68%,飞的也不暴力,应该不是电调保护。

网友A:
接收机,我分析信号闪断,进入缓启动

网友B:
楼主用的是jr的控?和地平线一样可以直接使用小卫星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我分析信号闪断,进入缓启动

我也怀疑接收机,接收机失控保护我设的0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是jr的控?和地平线一样可以直接使用小卫星接收机?

嗯,xg8

网友C:
目测是卫星接收  你不知道那碳纤维对信号有干扰?
xg8用的是什么制式的卫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测是卫星接收  你不知道那碳纤维对信号有干扰?
xg8用的是什么制式的卫星?

DMSS
碳纤干扰怎么搞,机身都是碳纤的,是需要换个接收位置吗?还请指教

网友D:
我全用原厂接收,从没出过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DMSS
碳纤干扰怎么搞,机身都是碳纤的,是需要换个接收位置吗?还请指教

你让接收机 远离碳纤就对了
还有就是副厂的天线不靠谱,我用的柠檬 感觉不错

网友E:
看你用的是山寨接收,可能是问题所在,我也用山寨接收不过是dsm2的,dmss山寨估计做的不好,另外单卫星风险比双卫星大
,装2个卫星试试,一个挂了还有另外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让接收机 远离碳纤就对了
还有就是副厂的天线不靠谱,我用的柠檬 感觉不错

好的,不敢用副厂接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不敢用副厂接收了

你用dmss在陀螺仪设定的时候选接收类型 选的什么?我记得只有dsm2和dsmx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用的是山寨接收,可能是问题所在,我也用山寨接收不过是dsm2的,dmss山寨估计做的不好,另外单卫星风险 ...

请教怎么挂两个卫星

网友E:
kbar不是有2个卫星的插孔,只知道能用dms2或dsmx, dmss估计不能插

网友:
楼主的飞机好帅,好有勇士的风格!

楼主:
引用 网友E:
kbar不是有2个卫星的插孔,只知道能用dms2或dsmx, dmss估计不能插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全用原厂接收,从没出过问题

我另外一架飞机用的是原厂接收,也没出现过问题,这个副厂感觉不太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我分析信号闪断,进入缓启动

像我这个副厂接收出现过这种情况,还有继续使用的价值了吗,还是直接扔垃圾桶。。。。

网友:
接收给力!

网友:
K8有日誌可以看
我有碰過山dsmx衛星油門通道不穩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我这个副厂接收出现过这种情况,还有继续使用的价值了吗,还是直接扔垃圾桶。。。。

副厂接收机给小固定翼用啊

网友:
我的电池炸过,用手拿着飞机,油门在中间比较有力量,油门推到最顶,动力明显减弱,油门在拉到中间,力量又比较大了

网友F:
XG8不是有回传功能么?能看接收机信号强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XG8不是有回传功能么?能看接收机信号强度么?

回传只有接收电压

网友G:
我出现过,是因为电池,JRx6也失控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出现过,是因为电池,JRx6也失控过

电池???

网友:
楼主你qq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