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新装70E固定翼,大家看图是螺旋桨不对还是电机不对?

楼主(2016-11-04):
3D固定翼,70E级别。
恒力源 BM4120(5055)电机 电机轴直径8mm
螺旋桨是SAIL(赛朗)高效电动榉木螺旋桨,安装孔才6mm,装不到电机上呀!
到底我是电机买错了还是桨买错了?  能否自己用8mm钻头扩大来用?

网友:
是要用电摩扩孔的

网友:
买JXF的桨有8mm孔径的

网友:
只要孔不偏就没问题。

网友:
扩孔,很正常的功课。

网友:
扩孔一定要扩正,不然后面很麻烦的。

网友:
最好用台钻扩孔,分两次扩孔,第一次用7mm钻头,第二次用8mm钻头

楼主:
打算用楼上的方法。
原来这桨另一型号的16*8就是8mm孔的,这次买错了,没看清楚

网友:
sail木桨桨效差10%,  恒力电机从材质上看出比双天的差,特别在外转子和桨座,我是学材料学的,如果改用其它,整机性能会提高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