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M2版的X11换DMSS高频头能不能实现双向数据回传?

楼主(2016-11-04):
这里用JR的高手多,特来请教大家。DSM2版的X11直接换DMSS能不能实现接收机数据回传?

网友A:
11X ZERO升级到最新版软件(0002-0003),必须需要加上一个DMSS专用插针组件,然后使用TG2.4XP高频头即可使用DMSS的全部功能。
DSX11因为内部的接口板有别,所以不可以使用这个高频头,除非改装成一台11X ZERO之后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X ZERO升级到最新版软件(0002-0003),必须需要加上一个DMSS专用插针组件,然后使用TG2.4XP高频头即可使 ...

谢谢JR,这个插针组件是无损安装的吗?是什么样的,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回传也没什么作用不大可有可无

网友:
我的11mv,用的电压回传!很实用,对保护电池不过放很有必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JR,这个插针组件是无损安装的吗?是什么样的,哪里可以买到?
JR官方淘宝可以买到。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1Yo&id=532564949302

网友:
我想问一下DSM-J能否换高频头改成DSM-2的呢。

网友(2017-01-08):
可以的正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X ZERO升级到最新版软件(0002-0003),必须需要加上一个DMSS专用插针组件,然后使用TG2.4XP高频头即可使 ...

XG7只有一个3挡开关,但我用飞控必须要有2个3挡开关,请问一下,有没有可能单独加一个3挡开关,或者把其中的2挡开关改为3挡开关,请技术给予帮助

网友(2018-01-08):
不能改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