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550级的直升机空机

楼主(2016-11-04):
双11想入550级的直升机空机,要皮传的。求老鸟推荐一款性价比高的空机,本人单飞,

网友:
KDS的老550,性价比高

网友:
X5,无人能敌,问老手就知道了,X5是最好的练习机,手感无人能敌

网友:
Kds 550練習很好 飛3D亦好飛 令件白菜價格

网友A:
sab的goblin 570,mikado的logo500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sab的goblin 570,mikado的logo500应该可以。

Logo 550好飛 輕盈

网友B:
KDS会扫齿,X5胎病多,logo不耐炸,目前来看,还是ALIGN 550X比较全面

网友:
kds550,扫不扫自己飞飞就知道了,反正我从来没扫过,飞起来没压力,配件价格和x3,470一个级别的

网友:
我550 飛了幾十电池3D没扫过

网友:
kds550 大齿已经有了斜齿改装件,亚拓550,kds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KDS会扫齿,X5胎病多,logo不耐炸,目前来看,还是ALIGN 550X比较全面

我個人認為,

有人說 KDS 550 會掃大齒,是因為

第一,電機齒與大齒間隙沒調較好,

第二,飛完第一塊電之後,下來換電池期間,電機齒把電機的熱量傳給了大齒

把大齒(貼著電機齒的那兩個齒)軟化了,第二塊電去飛,飛起還可以可能力不猛烈,上到天空一發力,

大齒就受不了,

看看那麼多人的550大齒沒掃過就知道的了,

网友C:
别想别地,狗550是王道

网友:
除了亞拓之外,哪裡有雙十一優惠我不太清楚,

但如果只說直升機,便宜的就是KDS 550,

但是,你看看亞拓550的尾波箱,尾傳動組,再看看 KDS 的,不知你喜歡那一種,

我個人見解,買套裝 550X ,雖然優惠不大,還要等它發貨。可能等一星期或兩個月,

雙十一優惠都是由亞拓直接發貨,

但買了亞拓550X,從視覺上來說,你會滿足,

如果買KDS 550,可能買了之後,你仍覺得有所欠缺!

新手別買空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想别地,狗550是王道

其實logo 550不會貴kds550很多

网友:
除了亞拓之外,哪裡有雙十一優惠我不太清楚,

但如果只說直升機,便宜的就是KDS 550,

很是喜欢亞拓550X,但目前没有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了亞拓之外,哪裡有雙十一優惠我不太清楚,

但如果只說直升機,便宜的就是KDS 550,

很是喜欢亞拓550X,但目前没有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