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拉烟,彩色烟如何做?

楼主(2016-11-04):
请教,彩色烟如何做?缝纫机油加色素?还是染料?

网友A:
据我所知,要拉彩色烟,需购买的一次性固体拉烟弹,用电控点燃。一般的固体拉烟弹,烟雾浓度低,拉烟时间短,效果并不理想,且价格高,在国内还是管控物资,不易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要拉彩色烟,需购买的一次性固体拉烟弹,用电控点燃。一般的固体拉烟弹,烟雾浓度低,拉烟时间短 ...

没有油动拉烟的彩色解决方案么

网友B:
基本没有,起码到目前为止我都没见过航模通过雾化拉烟能拉出彩色的烟。加染料是不行的,包括油画色 耐高温工业染料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没有,起码到目前为止我都没见过航模通过雾化拉烟能拉出彩色的烟。加染料是不行的,包括油画色 耐高温 ...

多谢!

网友C:
硝酸钾:白砂糖:小苏打=5:4:1
把粉末搅拌均匀。
然后在锅内融化蜡笔。1根蜡笔可以染色五茶勺的粉末。装到PVC管内。
然后可以找一个热火头,上面裹上棉花,塞进去。
用舵机电路改一个驱动热火头的电路。就可以遥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硝酸钾:白砂糖:小苏打=5:4:1
把粉末搅拌均匀。
然后在锅内融化蜡笔。1根蜡笔可以染色五茶勺的粉末。 ...

这不是固态拉烟么,谢谢!受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不是固态拉烟么,谢谢!受教了

要出彩色的烟只能这样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硝酸钾:白砂糖:小苏打=5:4:1
把粉末搅拌均匀。
然后在锅内融化蜡笔。1根蜡笔可以染色五茶勺的粉末。 ...

楼主搞化学的啊,高

网友(2017-02-17):
滴你需要的颜色的墨水到拉延油里··

网友:
上柴油发动机  就能拉出黑色的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