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T板来做船的骨架,然后在外面刷环氧树脂有可能实现吗

楼主(2016-11-04):
用KT板来做船的骨架,然后在外面刷环氧树脂有可能实现吗

网友:
可以,注意刷的时候吧外面的kt板打毛,附着力更强

网友:
建议,现在外面贴几层报纸(用白乳胶即可)。干后用砂纸打磨一下再刷树脂。

网友:
骨架太软··不抽真空的话也不会很理想···

网友A:
成形后最好加玻璃布刷环氧就可以,我做的第二条船西北风就是用纸皮和泡沫板做的船身,你可以看看,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12408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成形后最好加玻璃布刷环氧就可以,我做的第二条船西北风就是用纸皮和泡沫板做的船身,你可以看看,http://b ...

最终成了这样

网友(2019-01-01):
大神,问下你的金属护栏是用什么方法和船身链接起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