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奇怪的铁锂电包

楼主(2016-11-04):
淘宝买了个4s 40ah铁锂包。现在问题就是,不管我怎么冲,单片电压只能到3.3V。大电流小电流都试过,最多到3.3就定住不动了,过一会还要降低到单片3.2左右。如图。手上充电器是cb86plus 和B6。都试过一样的。好像第一次过冲到14v了,记得不太清楚,不确定。每次冲一两个小时都只能单片3.3v左右。店家说铁锂电池是这样的,有的是3.3满电。不是单片满电3.6吗?还是3.3  3.6都是满电,这0.几没卵用。老玩家帮忙看看谢谢啦。

楼主:
冲了2个小时,还是这鸟样

网友A:
LiFePO4自放电特别大。

网友B:
如果你用40A充电又会怎么样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iFePO4自放电特别大。

何出此言?我的磷酸铁锂放三周都没有明显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何出此言?我的磷酸铁锂放三周都没有明显放电。

充满到3.6V/cell 试试看。
另,自放电率是按年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用40A充电又会怎么样呢?

我这个充电器,是平衡头充电。最多6A

楼主:
没有人遇到我这个情况吗,最多冲到3.36。还是大电流冲。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人遇到我这个情况吗,最多冲到3.36。还是大电流冲。

是充满下来测量还是充电过程中测量最高3.3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充满下来测量还是充电过程中测量最高3.36?

充电过程中最高3.36。我用的乐迪cb86plus,充电我都守在旁边。冲着冲着,电压还会回落到3.2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充满下来测量还是充电过程中测量最高3.36?

大神,看了您在模型基础知识的里的很多回帖。您对充电器和电池研究很多。帮我看看啊。充电过程中电压冲到3.36是直接掉到3.2几。我在想是不是我这个电包要大电流充才行。我的充电器是cb86plus ,乐迪的个鬼产品。最多只能6a充,平衡头充电

网友C:
了解,学习。和楼主一样,静等高人解惑。

网友B:
最大6A连续充7小时看看?这样才能看出到底是电池故障还是没充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6A连续充7小时看看?这样才能看出到底是电池故障还是没充满。

好我回去试试,测试完回来说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6A连续充7小时看看?这样才能看出到底是电池故障还是没充满。

充电结果来了。从昨天晚上8点,以2A电流充电到今天早上7点半,充电时间11个小时,单片电压3.34v。应该是电包问题了。电包才买一个月,被坑了。充电器是乐迪cb86 ,设置的截止电压3.6v,电流2A,这充电器一直使用正常。电包是4s   45ah,宝上买的。哎,被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充电结果来了。从昨天晚上8点,以2A电流充电到今天早上7点半,充电时间11个小时,单片电压3.34v。应该是 ...

2A,11小时只充进去22Ah,还没到45Ah,没充满。你为什么要那么低电流呢?用6A!

楼主:
引用 网友B:
2A,11小时只充进去22Ah,还没到45Ah,没充满。你为什么要那么低电流呢?用6A!

我那个鬼乐迪是平衡头充电啊,晚上睡觉,不敢大电流。那我试试6A冲,不会出啥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A,11小时只充进去22Ah,还没到45Ah,没充满。你为什么要那么低电流呢?用6A!

那我再去试试6A冲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那个鬼乐迪是平衡头充电啊,晚上睡觉,不敢大电流。那我试试6A冲,不会出啥问题吧

平衡头其实8A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平衡头其实8A是可以的。

JST-XH厂方datasheet额定3A,而且还是全新状态下..... 悠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JST-XH厂方datasheet额定3A,而且还是全新状态下..... 悠着点。

我们12AWG实际使用至少40A。如果平衡头过6A没有问题那么就应该根据实际来修改理论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12AWG实际使用至少40A。如果平衡头过6A没有问题那么就应该根据实际来修改理论值。

这是常见的误解,“我这么超额用了多年也没事啊......” 但这并不意味着通行世界的安全规范可以轻易推翻。
比如你举的例子,模型用的硅胶线,40A没起火不是因为AWG规范错了,而是因为它的硅胶外皮阻燃又耐高温才能超额使用而不立即出事故。。。。那个温升想必你也清楚。

而插头,你也清楚那壳体材质,那触点面积,那簧片厚度。。。8A?。。。。何况作为厂家,他们其实是特别希望把指标写的高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12AWG实际使用至少40A。如果平衡头过6A没有问题那么就应该根据实际来修改理论值。

两位大神别吵了。 昨天晚上8点开始冲电到今天早上6点。冲电10小时,冲电电流6A。早上起来就成这样了,冲进电流大概27AH。昨天11点钟看了下,单片还是3.35。铁锂电包没有满电是3.3v的吧

网友A:
卧槽,楼上图不是认真的吧,40Ah的电芯内阻50多毫欧??

网友A:
另外,为什么要用 cycle charge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卧槽,楼上图不是认真的吧,40Ah的电芯内阻50多毫欧??

您帮我看看啊。我也不太懂这个。用的充电器是乐迪86plus,淘宝让别人组的。请教下是不是很不好啊。每次冲电只能冲到3.3左右。昨天6  A冲一晚上。早上起来看还是掉到3.3。感觉3.3就是截止电压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帮我看看啊。我也不太懂这个。用的充电器是乐迪86plus,淘宝让别人组的。请教下是不是很不好啊。每次冲 ...

我不了解你这款充电器,如果内阻显示靠谱的话,这电芯才0.2C左右,废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卧槽,楼上图不是认真的吧,40Ah的电芯内阻50多毫欧??

最大可持续放电电流是3.2*10% /0.050=6.4A!多半是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为什么要用 cycle charge模式?

请教下,轮冲有什么不妥吗。这充电器是乐迪cb86plus  ,冲电好像就三个模式,charge cyclecharge  store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下,轮冲有什么不妥吗。这充电器是乐迪cb86plus  ,冲电好像就三个模式,charge cyclecharge  store  ...

Cycle charge是循环充,即,充->放->充->放.....
当然你的情况是永远充不满,所以循环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Cycle charge是循环充,即,充->放->充->放.....
当然你的情况是永远充不满,所以循环不起来。

这个是乐迪cb86里面的冲电模式啊。这个充电器可以插8个电池。冲完一个,冲下一个。自带保姆。所以8个冲完就停止不冲了。所以这里这个cycle charge 是轮流冲的意思。一边冲一边放,是储存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Cycle charge是循环充,即,充->放->充->放.....
当然你的情况是永远充不满,所以循环不起来。

我冲3s  4s的时候也是cycle charge,但是电池可以充满啊。我是新手,很多正在学习,问的问题要是太蠢了的话,您别介意哈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大神。你俩都说不行,那这电包多半是不行了。才组个回来一个月,我已经发回卖家了,看怎么给我处理吧。感谢两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了解,学习。和楼主一样,静等高人解惑。

终于有个跟我一样的啊。难兄难弟啊。那两位是砖家,估计电包不行了。我已经联系卖家发回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乐迪cb86里面的冲电模式啊。这个充电器可以插8个电池。冲完一个,冲下一个。自带保姆。所以8个冲完 ...

够奇葩。高端充电器用过五六款,cycle charge只有这货是“轮流”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