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狗SJ9000S远程遥控拍照及模式切换方案详解

楼主(2016-11-05):
作为国产4K运动相机的山狗SJ9000S,相比大家早有耳闻,其拍照、录像效果对得起不到400元的价格了。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山狗SJ9000S远程遥控拍照的解决方案。
由于SJ9000S不支持USB控制拍照协议,所以无法使用常用的USB拍照控制线,因此我们要拆机进行焊接。
所需工具:
1.     电烙铁等工具
2.     线材若干
3.     遥控继电器X1
其中遥控继电器购买地址:为了广告嫌疑,某宝上直接搜索遥控继电器即可看到同款产品,售价20元。
本次买了三个作为备用。
第一步:拆解SJ9000S并在如图两处焊接两根线。
       为什么要在这两点焊接?之前我用了万用表测了短路,发现这两处焊点短接可以改变相机模式。
       为什么不焊接快门焊点?没错,就是因为快门控制板不好拆!
       不焊接快门怎么拍照?我发现,当SJ9000S开机后,通过改变模式,当改变模式一圈后,再回到录像界面,会自动开启录像,此时如果触发模式切换,就自动拍照。因此,我选择这个方案,航拍同时可以触发模式切换拍照,同时录像拍照。
       如果大家不想录像,那么可以尝试拿出快门控制板,自己短接测试焊点。
       如图

第二部:焊接继电器
       如图
第三部:链接接收机并测试
       如图

网友A:
求私信某宝地址,没有搜到 谢谢

网友:
试试光耦。。。

网友:
     用继电器也太大了吧

网友B:
真不错,是条好路子,这么说的话,此方法适应于所有的相机

网友:
继电器很小啊   看起来还可以用来干别的

网友C:
这个sjcam的sj4000可以这样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求私信某宝地址,没有搜到 谢谢

搜索:拉烟遥控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搜索:拉烟遥控开关

不是拉烟开关!拉烟开关会通电!相当于直接给控制按钮电路通电!
是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sjcam的sj4000可以这样弄吗?

可以的,先用万用表测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私信某宝地址,没有搜到 谢谢

搜索店铺:EzStudio。里面就几个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不错,是条好路子,这么说的话,此方法适应于所有的相机

适用于大部分相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小蚁更简单,直接拍照。我改了一个小蚁了。

能告诉怎么改么

楼主:
拍照按键下面是一个金属按钮,把按钮拆掉,中间金属圈和外面金属圈分别焊一根线,两根线短接即拍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拍照按键下面是一个金属按钮,把按钮拆掉,中间金属圈和外面金属圈分别焊一根线,两根线短接即拍照。

改成通道控制需要什么东西么?和山狗的一样?

网友:
小蚁呢?可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成通道控制需要什么东西么?和山狗的一样?

远程继电器,上文中提到了。

楼主:
可以。拍照按键下面是一个金属按钮,把按钮拆掉,中间金属圈和外面金属圈分别焊一根线,两根线短接即拍照。

网友:
这个不错!不知sj5000x能这样改不,如果能就完美了!省得老在起飞前按快门

网友:
请问楼主用过萤石S1么?怎么接图传。

网友F:
请问楼主,小蚁运动相机和这个sj9000那个效果好点?还有,用你这种方式,是不是要提前知道按几次遥控器的开关就是哪个模式的盲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小蚁运动相机和这个sj9000那个效果好点?还有,用你这种方式,是不是要提前知道按几次遥控器的开 ...

是的,你可以加上一个图传,再配一个显示屏就能看到画面了。小蚁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小蚁运动相机和这个sj9000那个效果好点?还有,用你这种方式,是不是要提前知道按几次遥控器的开 ...

是的,你可以加上一个图传,再配一个显示屏就能看到。小蚁好用。

网友(2016-12-05):
摄像点操作?

网友:
店家有小蚁专用的遥控模块,走蓝牙的,不用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