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老模友帮我分析分析。

楼主(2016-11-05):
现在遇到一个很伤脑筋的问题,我折腾了好两天了,就是没有找到问题究竟出现在什么地方。我这台小金星练习机,以前什么都是好好的,一启动就燃的。放在四五天后,我突然拿出来启动,结果弄死都启动不了,并且就发现用手堵住化油器上油后,油路有上到进油管来,但是手一松来化油器风口,油路就会往油箱里缩回去。我找死了原因都没有找到,该检查的我都检查了!感觉问题应该是出现在油箱上,因为我换另外一台发动机上去,结果还是油路在上油到进油管后,松开化油器口就会往回缩。

网友A:
我估计是你邮箱没有进气。增压管堵了。油箱里没空气。按化油器吸油时是吸力比油箱大能吸上。放开后没吸力了。就又被油箱吸回去了

网友B:
你说了飞机,没说是什么发动机啊??
小金星应该是甲醇机吧?是分体式化油器还是一体式化油器?
一、检查油路链接,尤其是油箱内部的链接,重锤?
二、排气管增压口被机油堵了没?
三、主、副油针拆开清洗,清洗化油器,查看油针胶圈是否完好。
四、有没有缸压?没有缸压要拆开缸头查看。
你先检查这些,之后有问题再说来看看。

网友:
如果小风门状态出现这种现象我怀疑是你小油针太大了,小风门状态下堵排气口,拨桨进油,停止拨桨就回油那肯定是小油针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是你邮箱没有进气。增压管堵了。油箱里没空气。按化油器吸油时是吸力比油箱大能吸上。放开后没吸力了 ...

增压管是通的呀。用启动器启动时,确实会看到增压管居然还会有油路往上冲,那么请问遇到这种现象。该如何处理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了飞机,没说是什么发动机啊??
小金星应该是甲醇机吧?是分体式化油器还是一体式化油器?
一、检查 ...

油路都检查了。并且油箱。油管都有换过新的。。化油器也拆开清洗过了,主副油针也拆下来清洗过。我把排气管拆掉然后滴油进气缸去启动,发动机会有爆声,但是装上排气管,就算从化油器滴油进去启动。也无法启动,我想应该是增压管上出现了问题。因为我在启动时,会发现增压管居然油路还会往上窜!

网友:
通一下汽化器的油针孔 检查油路是否通畅 冲压管堵住没 油管别住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