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来评评理。

楼主(2016-11-05):
有一个模友安装了一台轻木汽油练习机,试飞的时候炸机了,这位模友认为飞机的质量有问题,平尾开裂开、断掉,导致飞机炸机。聊天后得知,粘合平尾到机翼上先用泡沫胶 然后用502点,最后涂热熔胶,粘合的部位蒙皮也没有去掉。一般我们安装油动轻木飞机,轻木机 大梁,尾翼这些地方都需要用AB环氧树脂黏合,黏合的部位如有蒙皮覆盖的话,一定要先把蒙皮去掉。这位模友安装的时候,先用泡沫胶,顾名思义泡沫胶是用来粘泡沫的,涂了泡沫胶以后等于是把木质纤维表面涂了一层光滑的塑料膜,再涂502,这时候黏合的强度又会大大降低。最后热熔胶涂在表层的蒙皮上,热熔胶也没吃上力。   现在这位模友说是飞机质量问题平尾空中开裂,才导致的炸机。炸机的心情和损失我们也能理解。航模本身尤其油动模型具有相当高的风险性,从照片中可以看到,平尾连接机身处根本就没有什么胶水,却认为是飞机质量问题平尾开裂掉下来才导致炸机。整个平尾都没粘牢固,脱胶瞬间 迎角突变 再说拉杆还连着 中间折断。不是说针对这位模友,而是就这件事情展开说一下。模型装配的时候一定要仔细,不懂的多请教老模友,安全第一! 注意看这个安装面,压根就没有涂胶水,只有从边缘渗进去一点点,薄薄一圈,而且包边蒙皮也没割掉。

没有胶水,松开了 气流把尾翼撕下来,舵机连杆还拉着,尾翼被撕裂,这是我的分析

楼主:
安装面只能在外圈看见薄薄一圈胶水的痕迹,基本是502.这种大面积的尾翼安装面 肯定是要用ab胶(环氧树脂)来粘的。

网友A:
轻木机尾巴都是要把蒙皮割开,露出轻木,轻木和轻木用环氧粘在一起,最好加一块三角木头加强下,基本的常识。估计又是某个航拍公司的员工糊弄糊弄就上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轻木机尾巴都是要把蒙皮割开,露出轻木,轻木和轻木用环氧粘在一起,最好加一块三角木头加强下,基本的常识 ...

现在航拍公司 航拍工作室多如牛毛,航模的基本素养也是参差不齐,都觉得这些飞机就该和大疆的一样 一键起飞 一键返回。结果安装也是马马虎虎,只能得到“一键炸机”

网友:
没有装机经验

网友:
两个翅膀没坏

网友:
想当然的乱整。。。。这种飞汽油机也是杀手一枚

网友:
主要是没有装机经验 像这种部位我有时除了要把蒙皮揭开外还要拧螺丝或者加三角木条加强的

网友:
安装说明书不说清楚也有点责任。老人是不会犯这个错的,不过,飞练习机的新人不少。

网友B:
从图片看,还有比较严重的问题,舵机拉杆没用螺丝紧固,拉杆快速接头也没采取固定措施,这个相当危险,图片上舵角螺丝已经掉了,汽油机振动相当大,一定要做好防震措施。我是拉杆紧固后用502粘死,拉杆连接用一小段油管套上避免振开,所有舵角螺丝都用502粘死,速

网友B:
新手一定要地面试机,滑跑时间长点,问题在地面就出来了,我也是在地面滑跑时才发现这些问题的

网友:
可惜了一架好飞机

网友:
图片红圈部分需要上胶么

轻木用环氧还是白乳胶粘,老手来科普一下呗

网友:
高手分析下,是先脱胶,还是先断裂

从断口看应该是向上折断的
如果先开胶,尾巴整个掉下来了,中间没有受力点,为什么会从中间折断
轻木关键部位看来还是该刷布补强

个人认为炸鸡主要原因是动力配大了,双缸40装到26练习机上了

网友:
这发动机,只规矩飞航线,应该上20kg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1616
看我的尾巴固定方式。